[SMI] 慧荣sm2258xt开卡失败

楼主(2020-11-22):
512g硬盘,短接后能识别出硬盘容量,一开始是1024m,后来不知咋的成了512了,parameter里面 auto提示颗粒不存在,请问大神咋整?

楼主:
大神来给指点指点

网友A:
你的固件包不对,不能用这个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固件包不对,不能用这个工具

大哥能给推荐一个吗?

网友B:
512 2CE 发个板子看看呗

网友C: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解决了吗?

没呢,你找到办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2 2CE 发个板子看看呗

楼下发咯

网友D:
SSV3DV4 或者SSV3DV5

楼主:
引用 网友D:
SSV3DV4 或者SSV3DV5

需要咋搞啊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咋搞啊大哥

找对应工具,找倪老板开,他三星工具多

网友(2025-03-03):
慧荣SM2258XT 和29F04T2AWCMG2  试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