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主控简单测试好坏

楼主(2020-11-22):
SM2246EN主控简单测试好坏。数字表电阻档测量 V12A V18 VCCAH VCC_5 VCCK VCCFQ 六点对CGND是否高阻,低阻即挂。简单测试不是绝对正确,只能筛除高压损坏外观正常的垃圾片。万用表测量前用另外一个万用表测量下测试用万用表的输出电压,为了防止烧坏测试的主控,电压不要超过1V。我的万用表输出0.5V电压。高阻有多高与万用表内阻有关,万用表不同,显示阻值也不同。一般多测几片主控芯片就有数了。低阻即短路。

上图是SSD电路板点位。下图是反转图,对应反过来的主控芯片引脚。万用表黑笔戳CGND,红笔戳六个点位。这个主控还是挺耐操得,测了十几片也就筛除一个坏片。

网友A:
说下58h的判断方法喂,手头正好有两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有这个确实方便测试了,不然焊上焊下容易搞坏pcb,就是需要好眼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下58h的判断方法喂,手头正好有两颗

过几天发吧。稍有区别,大体差不多。

网友:
高手,能教教2246XT的测试点位及方法吗

网友:
好是好,但不上板不死心

网友(2023-03-15):
mark   正好有个2246en不知好坏.

网友:
正好有几个焊上去不识别的 省得多次植球浪费时间

网友(2023-09-26):
谢谢大佬指点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