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山寨充电头太热改同步整流加滤波电容

楼主(2020-11-22):
这是一个山寨充电头,充电时整流管温度非常高,前几天捡了一个有同步整流的电路板,剪下一角嫁接到这山货上,另外加了一个低压滤波电容,高压空间不够,只能用原来的10uf电容

网友:
自动升降压版更适合改同步整流,因为SEPIC电容隔离结构效率本身偏低,所以要改同步整流提高点效率。

网友:
垃圾佬的折腾

网友:
这种东西有什么好折腾的,功率那么小

网友:
不明觉利系列,膜拜下大神

网友:
想到这也能嫁接,厉害了

网友A:
这山货看起来不算太差,测试数据看不清,好像能上3A

网友:
还不错,整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山货看起来不算太差,测试数据看不清,好像能上3A

最大3.3A 超过就保护了,实际还支持9V档快充,15Wmax

网友(2025-05-04):
嫁接的小模块哪里买的

网友:
真牛,这么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