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发帖纪念-小破车终于得换电瓶了

楼主(2020-11-22):
2012年7月买的斯柯达晶锐,随车的原装电瓶,到今天终于完蛋了。

网友:
恭喜,我的电瓶今天下午充到现在了,估计也是苟延残喘,极大可能过不去这个冬天了。

网友:
换了好。冲过两次电,再也不想经历了。

网友A:
八年小车停了一个月了,今天早上打火倒是一把就着车了,不过听动静是亏电了,打的挺费劲呢,点烟嘴上的MP3显示空载11V。开了一个钟头,也不知道能补进多少电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八年小车停了一个月了,今天早上打火倒是一把就着车了,不过听动静是亏电了,打的挺费劲呢,点烟嘴上的MP3 ...

这电瓶真好,八年了电瓶都还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电瓶真好,八年了电瓶都还行

哼,电瓶好,车子别说一圈了,前后保险杠都是塑料的不生锈得了,两侧那叫什么啊,裙边啊还是叫什么玩意儿的啊,都锈透了

网友:
我的马上三年,不知道今年冬天能不能熬过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八年小车停了一个月了,今天早上打火倒是一把就着车了,不过听动静是亏电了,打的挺费劲呢,点烟嘴上的MP3 ...

通常一周不用电瓶仅会消耗最多1/5—1/4电量之间,通常正常跑起来的30-60分钟即可充满,高速冲的更快!
而彻底空电的电瓶充的速度较慢,跑高速公路充电感觉至少要三个小时以上才能充满,而这种情况下怠速充电的效率很低,建议一定要跑起来、发动机转速上去了充的才快!

网友:
我的三年多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哼,电瓶好,车子别说一圈了,前后保险杠都是塑料的不生锈得了,两侧那叫什么啊,裙边啊还是叫什么玩意儿 ...

我的捷达前后保险杠'塑料的换新只要500厂家设计也有道理的

网友:
100ah铁锂在路上了,45铅酸升40钛酸锂,再升100铁锂

网友:
这岁数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一周不用电瓶仅会消耗最多1/5—1/4电量之间,通常正常跑起来的30-60分钟即可充满,高速冲的更快!
而 ...

钝化。充不上的,要循环,或用充电器小电流长时间充

网友:
牛13 真的耐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哼,电瓶好,车子别说一圈了,前后保险杠都是塑料的不生锈得了,两侧那叫什么啊,裙边啊还是叫什么玩意儿 ...

看来质量还是不行,我的06年QQ三个月前前轮眉锈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质量还是不行,我的06年QQ三个月前前轮眉锈透了。

我的是三个月前走高速时候,前轮把前轮内衬压掉了,飞起好大一片塑料发出好大声音,然后刹车故障灯就亮了,估计是内衬板掉下时候打到了传感器。当时吓坏了,高速公路上刹车出现故障可不好玩。尝试了几下刹车感觉刹车还有,就近下的高速,然后发现车轮内衬板没了,估计是时间长了前减震压的太低造成的

网友:
6年+到现在还在用

网友:
亏了2次电,每次都是一点电没有了,车门都打不开,现在4年多了还可以……

网友:
电瓶不错,寿命挺长。

网友:
13年福克斯这月刚换的,7年多的瓦尔塔,感觉还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