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61E更换积分电容

楼主(2020-11-22):
终于找到了低D值的CBB电容。参照网友方法更换积分电容C5,真的线性有所提升。但是会不会因为体积太大抗干扰能力下降?望网友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
改了使用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你是比较老的版本61E,有外置基准。后来干脆精减了,更换无用。
你这个可以考虑外置基准芯片、排阻也换掉。

网友:
楼主的装备真先进

网友(2022-06-14):
换电容,这么大个,看来是越大越好,只要装得下。

网友:
这个还可以吧

网友A(2024-05-07):
cbb22 224j630v?这个积分电容大小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bb22 224j630v?这个积分电容大小有什么影响?

换积分电容不能看d/q,不能看大小,要看的是介电吸收

网友C(2025-01-24):
引用 网友B:
换积分电容不能看d/q,不能看大小,要看的是介电吸收

是的,积分电容d值为零,普通电桥测不了你说的这个介电吸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积分电容不能看d/q,不能看大小,要看的是介电吸收

的确,我曾做简单测试对比,介电吸收系数并不必然跟随D值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积分电容d值为零,普通电桥测不了你说的这个介电吸收吧

谁说积分电容d值为0?这不是我说的,也没有没有损耗的电容器

网友C:
dayibalang 发表于 2025-1-24 22:52谁说积分电容d值为0?这不是我说的,也没有没有损耗的电容器

我说的,我测的手里几个cbb 22 的积分电容就是零,需要上图吗?电桥是at828,你怕啥呢?笑死了

这和零没啥区别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我测的手里几个cbb 22 的积分电容就是零,需要上图吗?电桥是at828,你怕啥呢?笑死了

这 ...

只是小,你仪器分辨率有限,测不出来。
太多人用d值选积分电容,这是错的,我辟谣n年也还是有人听不懂。你在我帖子后面跟帖说,“是的,积分电容d值为0‘’,所以必须澄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是小,你仪器分辨率有限,测不出来。
太多人用d值选积分电容,这是错的,我辟谣n年也还是有人听不懂。 ...

哈哈,你们这帮人就是太严谨了,虽然我仪表分辨率有限,但是对我来说够用了,从读数上来说,就是零,其次你也说了,积分电容不能用d值判断好坏,那d值多少和零也没区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们这帮人就是太严谨了,虽然我仪表分辨率有限,但是对我来说够用了,从读数上来说,就是零,其次 ...

文章千古事,我没信口开河的习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文章千古事,我没信口开河的习惯

请问下WIMA的MKP系列好不好用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WIMA的MKP系列好不好用在这里?

有人用过据说不错,但我没实测,也不确定是否和型号相关。我一般用国产宏明,手头有啥就测啥,合适就装上,很久没改积分电容了,现在啥好不敢乱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WIMA的MKP系列好不好用在这里?

我依稀记得是不会修在改61e时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WIMA的MKP系列好不好用在这里?

找到了,你可以咨询他一下具体型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8753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