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diskgenius操作问题

楼主(2020-11-22):
1 SSD 硬盘二个分区  2 机械2T硬盘 5个分区(存了一些资料 具体什么内容不记得,不是很多)
3 原本打算 SSD 二个分区 作镜像到2T硬盘 其中一个分区,并会覆盖当前分区内容。(这个我记得比较清楚,因为第一次操作所以格外小心),但是后面不知什么操作,
竟变成 硬盘 to 硬盘。这样一来 机械2T硬盘 变成二个分区,之前资料不在了,我知道可以找回来,但现在具体也忘了,找上次分区?

网友A:
经过DISC TO DISK操作,机械硬盘至少有SSD容量的数据被覆写,原来机械硬盘第一分区的数据基本救不回来了。其他分区未被覆写的数据通过软件大概还能找回。

网友:
正常镜像操作应该使用DISC TO IMAGE。这样不会破坏机械盘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DISC TO DISK操作,机械硬盘至少有SSD容量的数据被覆写,原来机械硬盘第一分区的数据基本救不回来了。 ...

资料放在最后一个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放在最后一个区了。

再找个好盘,通过软件把数据搬过去。待恢复数据盘禁止写数据。

网友:
很简单的。几乎100%恢复,毕竟你SSD的容量极限都没有机械硬盘大

找Winhex,打开机械硬盘(管理员模式),然后拉到最后一个LBA,网上搜索EB5290(NTFS的签名),偏移是512=0(每次搜索512个字节,即每次搜索一个扇区,从偏移0的位置开始搜索)。搜索方向是向上(因为现在正在最下面)

正常会瞬间秒到一个,但是这个一般都是备份DBR(NTFS分区的备份紧跟分区的末尾),然后F3继续找。这个时候会等一段时间才能找到,如果找到后看到类似的NTFS分区结构,就把所在的LBA位置记录下来,回到0扇区,手动用MBR分区格式填写一个分区就可以了。分区的位置起始填写你刚才找到的LBA的十进制转换为十六进制的值就可以。分区大小可以填大一点不影响,如果要精确,就从刚才位置用NTFS DBR模板读取下

如果没有操作能力,直接DiskGenius扫描分区,这个能恢复的。它会给你提示是否需要保存该分区,每次扫描如果能看到文件目录结构,就说明是正确的,点保存就行,但是有一个事情就是:你原来SSD也有分区结构。所以如果显示的原来的结构一定不要保存,否则后面找到的,就会冲突(特别是大于4个分区必然是扩展分区,你整体加起来根本保存不了)

MBR和GPT的分布表都可以随便改的,如果只有一个盘有数据,你分区表手动描述一个分区就可以了。提取完文件再全部清空分区,远比软件扫描要快和高效

网友:
后面3个区的数据肯定是没问题的,前面2个区要看你SSD的数据量大不大,如果不大的话数据多少还能回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