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梦源DSLogic U2Basic 升级Plus版本(新版本)

楼主(2020-11-22):
刚入手一个梦源的DSLogic逻辑分析仪,基础版299大洋,Plus版本499,其实基础版本对我已经够用了。

不过看到网上有升级方案,到手就拆了准备升级Plus版本。升级之前做了下功课,发现新版本和网上现有的教程不一样,又网上搜了一番,终于找到了老毛子的帖子:https://habr.com/ru/post/483496/,按照这个帖子晚上已经升级成功。由于俄文不好理解,我做个搬运工吧,把升级过程简单罗列如下。

一、需要的材料:
1、DSLogic basic版本逻辑分析仪 1个;
2、SDRAM芯片一片,型号MT48LC16M16A2P-6A或其他型号(SDRAM我和老毛子用的不一样,MT48LC16M16A2P-6A,尾号6A频率高,datesheet有描述);

3、漆包线飞线一根;
4、24EEPROM编程器一个。

二、硬件改造

  • 拆解之前合影

  • 烙铁直接拖焊几次,拆下自带的SDRAM

  • 焊接好新的SDRAM,然后拿镊子和烙铁,起开主控的138脚,让该脚脱焊,并将该脚与SDRAM芯片的36脚相连。注意!!!!一定要小心操作,千万别暴力把138脚折断了!!!!!!不然。。。。。。。
  • 下面三个是老毛子原帖的图,拍的比我清楚。。。

  • 下面是我的图,贴个胶带固定飞线,再滴蜡固定保险一点

三、配置数据修改

  • 最后,拆下板子上的EEPROM,该EEPROM型号是24C128,编程器读出后先备份数据,然后搜“0E 2A 29”,应该有两处,一处在0x00000000+03,一处在0x00001990+09,把两处的“29”改成“20”,写好后重新写入回EEPROM(老版本的basic版本读出来的型号数据是21,所以新老版本是不一样的!!!)。
  • 此处也借用老毛子的图吧,实在懒得拍。。

四、装机测试

装回去测试,真香啊,已经是Plus版本了

网友:
发现老毛子也是挺牛匹的PLUS。
很佩服这些毛子高手

网友:
大致观察了一下这个内存走线,高频,高速,都是经过阻抗匹配的,。
短一些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建议用屏蔽线,外层接GND。

网友A(2021-01-17):
请问你这个硬件版本是 DSLogic-U2B-V111-P0808么?

网友(2024-03-05):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简单,两个版本都买,然后对比一下硬件区别,比对一下eeprom的差异。 don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个硬件版本是 DSLogic-U2B-V111-P0808么?

看到老帖子了,我的那个逻辑分析仪好像也是这个模样的,限3个通道时能全速100M的,闲置很久了,您有升级成功吗?能行我也改一下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老帖子了,我的那个逻辑分析仪好像也是这个模样的,限3个通道时能全速100M的,闲置很久了,您有升级 ...

上午刚刚升级成功,现在basic的硬件版本有3个,飞线的是第二种版本,我刚买的是第三种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老帖子了,我的那个逻辑分析仪好像也是这个模样的,限3个通道时能全速100M的,闲置很久了,您有升级 ...

我没改,一般和不到那个速度,年纪大了就不想折腾了.

网友(2024-06-14):
新版本主IC 换封装了,BGA的了

网友D:
DSLogicU2Basic最新的硬件 版本号 DSLU2P-V511-P0223,主控换成紫光同创的FPGA-PGL12G-61FBG256,BGA封装,换内存MT48LC16M16A2P-6A,固件0E 2A 35 改0E 2A 30 刷入 可以识别成plus, 但是抓取数据异常,怀疑BGA 虚焊,加焊后问题依旧,遂换回原内存,刷回原始固件,退回到DSLogicU2Basic, 恢复正常,看有人说镁光的内存不兼容,有时间买个华邦的内存再试试

网友:
电路板图片

网友C:
我那还是安卓口的呢,是不是算古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那还是安卓口的呢,是不是算古董了???

能用就行

网友:
是的,现在偶尔也用用,经验代替了大部分设备。

网友(2024-10-08):
楼主你最后是成功了吗?

网友(2024-11-13):
引用 网友D:
DSLogicU2Basic最新的硬件 版本号 DSLU2P-V511-P0223,主控换成紫光同创的FPGA-PGL12G-61FBG256,BGA封装,换 ...

我也买了V511版本,有空再升级。请问你试过换华邦内存,成功了吗?

网友:
国产的FPGA厉害

网友:
这个分析仪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