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灰点视觉相机

楼主(2020-11-23):
今日偶得该相机,很小巧,做工精细,几层pcb连接排线直接做在板子上面了,通12伏可以亮灯,不知道ip地址,所有无法看到效果。参数如下:
产品详情
型号

BFLY-PGE-09S2C-CS

分辨率/ 帧频

1288 x 728@30fps

图像传感器

SonyICX692CCD, 1/3"全局快门

像元尺寸

4.08μm

模数转换器

10 位(BFLY-PGE-13E4)/12 位

图像输出格式

Mono8, Mono12, Mono16, Raw8, Raw12, Raw16 ( 全部型号 );RGB, YUV411, YUV422, YUV 444 ( 彩色型号 )

图像处理

Gamma 校正,查找表,色度,饱和度,锐度

数据接口

带有螺丝锁的千兆以太网接口,用于控制相机和数据传输,网口供电(POE)

GPIO通用接口

6 针 Hirose HR10A-7R-6PB 通用输入输出接口。实现外部供电,外部触发,strobe;带 1 路光耦隔离输入,1 路光耦隔离输出

传输速率

1000 Mbit/s

增益 / 快门

自动 / 手动

存储

16MB 帧缓存,512K 永久闪存

尺寸

29×29×30mm

重量

36g

功耗

标准电压 PoE 或 5-16VGPIO 供电模式,功耗小于 2.5 W (BFLY-PGE-13E4为 2W)

光学接口

CS 接口

楼主:
论坛手机上传照片太麻烦了,每次只能选一张图片,要是一次可以多选就方便多了

网友:
做工很不错哦

网友A:
用海康什么的软件扫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IP    那个圆形的插头 里面包含的供电 有的还有av信号输出也在里面   这东东的镜头呢?  没镜头就算看到图像也是白茫茫一片
贴纸下面是阿尔特拉的逻辑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海康什么的软件扫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IP    那个圆形的插头 里面包含的供电 有的还有av信号输出也在里面   ...

有镜头,4-48mm的变焦头,带蓝色滤镜

网友:
MAC 地址 可以利用不?

网友:
感光片比SJ4000运动相机上的好,好像安霸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