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修使用了二十多年的格兰仕WD750S 烧烤微波炉

楼主(2020-11-23):
这台微波炉已经使用了20多年了,先前门联开关已经有点小毛病了,就是不用劲关门就不通电加热,明知道是门联开关的问题,因为工作忙,拆卸一次也不容易,嫌麻烦就一直没修。前两天正在使用时,突然就不加热了,这回不修也得修了。毛病是,灯亮,转盘转,就是不加热,应该是高压部分的问题,主要怀疑是磁控管的问题,因磁控管不好拆卸,先测量高压管和高压电容,测试没问题,拆下磁控管测试,发现灯丝一脚对地短路,大约30~50欧。如果让维修店修,绝对是换个新的磁控管,一个磁控管好几十(在购买配件时,实体店老板说要50元),再加上工钱,怎么也得要个百儿八十的吧,但是对懂行的来说,怎么可能换个整体呢,只花几元钱换个灯丝座就可以了。于是,先去了实体店看看能不能买得到配件。高压保险丝(灯丝对地短路后已经烧了,需要上新)和云母片(年头太久已经很脏了也需要换新)买到了,却没买到灯丝座,老板对我说,你找遍整个市里也不一定能找到,转了一圈,还真的没卖的。唉!现在的人啊,只知道自己挣钱,哪会管客户的利益呀,一个小灯丝座太便宜,挣不了几个钱,利润太低,所以没人去修灯丝座,都是换个整体。

话说太多了,上照片吧。(三层楼,不要插楼)

带烧烤功能的

质量很棒

WD750S 贴着的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久远上边字迹已经没有了

只知道是2000年以前就有了,具体哪一个年头记不得了

打开

控制部分在右半部

风扇电机

风扇转叶

磁控管

变压器

整体布局

高压保险烧了

拆,记号,好还原

拆下磁控管

各角度看看磁控管

已经烧了的高压保险

转下贴

楼主:
取下磁控管后盖

灯丝通过两个电感连接

新高压保险,0.8A的,老板说通用,第一次修微波炉,就听他的吧

原机是0.7A,用0.8A代替不知道能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市里买不到灯丝座,只好网上买了,特价版用了红包,2.74元三个

跟坏的一起合影

尺寸一样,

从里往外装

上螺丝(原机是铆接的)

焊接电感

怕高温开焊,用铜丝加固

缠绕

两个脚都缠绕固定后,加焊锡

合上准备装机

装机前先修门联开关

第一级联开关

变压器参数

转下贴

楼主:
准备测试门联开关

记线序

取下门联开关支架

第二级门联开关和监控开关在一起装着

检查发现是这个安装门联开关支架的铁板轻微变形,导致门钩和门联开关配合不好,才会必须用劲关门才能加热

往里推这个铁板,使门联开关支架紧贴门钩孔

贴合比较紧密了

云母片脏得不轻

云母片取下细看,都是油污

背面快渗满了

比划着剪新的云母片

装上新云母片

烧烤用的石英管也脏得要命

因为基本没用过烧烤功能,所以也没发现这么脏,装好磁控管后试机时,烧烤功能的时候冒烟了,这才发现它这么脏,清洗后装上没事了。

整个换好,清洗干净,装机后试用一切正常,还原过程略。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这种小东西毛病只有小病大修,要不不好收费不赚钱,
俗话说得好,维修是技术,收费是艺术

网友A:
我也这样修过磁控管,最好螺母装在磁控管外面,这样不容易打火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样修过磁控管,最好螺母装在磁控管外面,这样不容易打火

灯丝对螺栓、螺母打火

网友B:
高压容易尖端放电,那个铜丝不宜留成那个突出的造型

网友:
用铜丝扎灯丝连接处是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丝对螺栓、螺母打火

看这里,比我这个大得多,一样没事
https://www.baidu.com/link?url=w ... 9ed000000025fbb0c5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容易尖端放电,那个铜丝不宜留成那个突出的造型

焊好多余的都剪掉了,没事的,参考这里(https://www.baidu.com/link?url=w ... 9ed000000025fbb0c5e
比我的大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这里,比我这个大得多,一样没事
https://www.baidu.com/link?url=wzrSULz3XZIAhWJWd1I32OjWlDhBZNMXEJ ...

卖管座的叫螺母朝外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管座的叫螺母朝外安装

就是打火也是对着它下边打,高压打火是走最近的路的,不可能走远路去找螺母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管座的叫螺母朝外安装

实践证明使用正常,没有打火,如果打火了会烧高压保险的。

楼主:
微波炉中的高压是直流4KV

空气中高压打火的距离对照表
https://tieba.baidu.com/p/2712516333

5KV的尖端打火距离是4.2MM,非尖端的距离更小。本帖中灯丝对壳的距离比这个距离大多了,所以不会打火的。

文章中的表格,下图是翻译

第一格是5KV的,尖端放电距离是0.42CM=4.2MM,本微波炉灯丝对地的距离绝对超过4.2MM,并且超过很多,完全不必担心高压打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丝对螺栓、螺母打火

看14楼高压打火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容易尖端放电,那个铜丝不宜留成那个突出的造型

看14楼高压打火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波炉中的高压是直流4KV

太专业了

网友:
偶家那台用了20年还没坏,都没机会拆

网友:
灯丝座还是马宝上撸到饿么?

网友:
我那台LG机械无烧烤也用15年没见啥毛病。就是外壳塑料黄的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