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突然坏了,拆开看看,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0-11-23):
貌似误用电阻档测了电压,导致蜂鸣档,电阻档,电压档出现数值乱跳,能开机,短接蜂鸣档有声音,但是不短接测量断通,数值乱跳无法测量,是那种非常有规律的数值乱跳,和采样的频率一致,用指针表量了半天里面的电阻,二极管,三极管,好像没有什么异常,求大神指点一下!
测量第8脚和34脚,电压9V,第八脚和com,6v左右,34脚和红表笔口,2.9v左右

镊子短接二极管DC1,显示数值就没有乱跳了,看上去回复正常,但是用表笔测量电阻电压之类的,无法测量!是7106芯片坏了吗

还是LM324运放出问题了吗,目前所有档位都是出现数值乱跳,屏幕一闪一闪的,好像一直在测量一样

测了这两个角才找到主供电9.01v,所以没看懂哪个是第一脚

测了这两个角才找到主供电9.01v,所以没看懂哪个是第一脚

这两个脚的电压,角的不对劲,一直有电压,立马又没有电压,一直循环,很有频率 ...

这两个脚的电压,角的不对劲,一直有电压,立马又没有电压,一直循环,很有频率 ...

网友A:
对应网上7106几个关键脚的电压,没差多就是好的。弄清324干嘛用,网上有电路图。从你描述看,你要升官了一一中国笫N任产屎官

网友B:
测7106电池端串个20ma电流表,超过3ma多半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网上7106几个关键脚的电压,没差多就是好的。弄清324干嘛用,网上有电路图。从你描述看,你要升官了一 ...

36脚对com,是1.4v,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36脚对com,是1.4v,是不是有问题

应该测量44脚对com  或者44脚和43脚之间的电压,这个应该是100m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7106电池端串个20ma电流表,超过3ma多半就坏了。

测开机电流,只有二点零ma,问过其他人,有几个说测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测量44脚对com  或者44脚和43脚之间的电压,这个应该是100mV左右

测量44脚对com  或者44脚和43脚之间的电压,均没有,100mv,因为脚位好像对不上,所有靠四脚的点都测了,均低于100m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测量44脚对com  或者44脚和43脚之间的电压,这个应该是100mV左右

我刚刚更新了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测量44脚对com  或者44脚和43脚之间的电压,这个应该是100mV左右

找到44脚和43脚了,发现是97到96mV,是不是说明芯片没坏,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网友:
好像电阻测试线路上有个三极管,容易坏,也当个保护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44脚和43脚了,发现是97到96mV,是不是说明芯片没坏,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

有类似电路图,看下

网友D:
拆掉运放,如果显示正常,运放以及前面电路有问题,如果还是乱跳7106坏

网友:
注意不测量的情况

网友:
根据我的判断7106应该是好的,基本在运放及以前电路,那个触发器芯片是单独驱动蜂鸣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掉运放,如果显示正常,运放以及前面电路有问题,如果还是乱跳7106坏

拆掉运放,开机测试,乱跳。安装运放,再拆掉74hc14D,开机测试,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掉运放,如果显示正常,运放以及前面电路有问题,如果还是乱跳7106坏

拆了运放,测了阻值,运放阻值都挺正常的,好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掉运放,如果显示正常,运放以及前面电路有问题,如果还是乱跳7106坏

拆过运放和74hc14D,再装上去测试,出现更多问题了,所有档位,乱跳,红灯一直亮,有杂音,除了蜂鸣档,短接才灯亮,但是没有声音,开机电流已经达到4ma,感觉要铲屎了

网友E:
这个还有修的价值吗,换个好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有修的价值吗,换个好点的吧

不是价值的问题,主要是乐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掉运放,开机测试,乱跳。安装运放,再拆掉74hc14D,开机测试,乱跳

感觉是个三极管坏了,,,,其中一个特别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