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平方的房子怎么做网络全覆盖?

楼主(2020-11-23):
170平方的房子,怎么搞全覆盖,一个路由器可以吗?求推荐!

网友:
如果是大平层,看房间数量以及使用2.4G还是5G频段
2.4G的话基本上两个AP能覆盖了,5G的话可能要3-4个AP

网友:
170平也要看布局结构的

网友:
一个路由器肯定不行,多装几个AP比较稳定

网友A:
看房屋结构,不过通常一个路由很难做到无线覆盖,考虑AC+AP组网吧。

网友:
要画一个结构示意图的

网友:
如果没有实墙,墙里没有钢筋,在中是位置放一个锐捷1200PRO 170平随便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房屋结构,不过通常一个路由很难做到无线覆盖,考虑AC+AP组网吧。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有钱就能给你办到,搞个基站在家信号无死角!你投资吗老板,没毛爷爷的话一个路由器能解决的方案基本没有。平民玩法一个主路由器加几个AP全覆盖没问题的。

楼主:
就是一个平层,四室两厅的。

网友B:
你说预算多少吧!方案多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预算多少吧!方案多得很

1000元以内

网友: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计划新3 关无线 刷高恪AC, K2P 两个刷高恪AP.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在中间放个路由器,试下几个房间能不能满足你上网。如果不行,再买几个做不就行了

楼主:
子母路由器可以吗?

网友:
咸鱼淘个r7800+ex7300搞定,又能做到无缝连接。大概七百多左右

网友:
吸顶ap美观又实用

网友:
1000元预算这么多钱。买几个面板AP吧。全部网线走到信息点盒子。一个POE的AC全部搞定

网友:
2个东西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