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台公交车载的哈尔滨深成帝电子VT-CM2711K11总线从站模块,求助右转向灯常亮

楼主(2020-11-23):
如题,貌似是行车电脑,很复杂。故障是右转向灯常亮。测量了各个二极管、场效应管未见击穿现象,没有思路,求大神帮忙看下看,在此谢过了!

网友:
这个没检测仪无法修吧 都是模块化的

网友:
难道是车屁股那么一大堆设备的控制都是通过这玩意传到驾驶席的

网友A:
现在的汽车基本都这样德性,直接检查驱动转向灯的驱动芯片有击穿了还是有信号控制了

网友:
检查那几个大的像MOS管一样的电子开关

网友:
发 本论坛 汽车拆客 版块,那里得到答案概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汽车基本都这样德性,直接检查驱动转向灯的驱动芯片有击穿了还是有信号控制了 ...

你好,感谢回复,又查到了一些资料,威帝CAN总线培训教程 - 百度文库以及主从结构CAN总线系统使用说明书_S_20121119_2711k - 百度文库

查到了J6-1,J-2是转向输入,而J2-4,J2-6是输出,测量它们对地,对电源的阻值都正常,感觉这个模块是正常的,也许是输出后面还有继电器吧。

网友B:
灯不灭,要么就这个有问题,要么就线束破皮有问题。。。
后面一般没继电器了。。。

通电查输入输出引脚电平是高是低,测电阻有些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不灭,要么就这个有问题,要么就线束破皮有问题。。。
后面一般没继电器了。。。

你好,感谢回复,我看了一下,这个两个端子输出最大电流仅有3.2A,应该不足以推动公交车上4个转向灯吧?我觉得可能还有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回复,我看了一下,这个两个端子输出最大电流仅有3.2A,应该不足以推动公交车上4个转向灯吧? ...

24*3.2。70W的转向灯还不够?卤素灯都够了,何况现在LED

网友:
转向灯电路 在电脑版接线端 左右互换 看看故障是不是转移了

电脑版互换 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