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牛屎芯片的u盘 未知奇葩主控TW8030

楼主(2020-11-23):
一个牛屎芯片的u盘

芯片精灵检测不到任何信息
求助大佬看看是神马主控,能量产吗

网友A:
感觉像芯邦的,CBM2099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芯邦的,CBM2099试试

AP和MP工具都用了,还是不能识别

网友:
牛屎里面是坏了主控的内存卡???

网友:
这主控是真的冷门,用搜索引擎搜了一下,结果都没几个,有能下载的,但是要登录

网友:
就个读卡器而已,量产是不可能的

网友:
不是读卡器, TW8030就是主控, 量产吧那边貌似有软件

网友:
背面这个焊盘 感觉和这个板子好像
安国AU6989牛屎u盘半成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232

网友:
这是早期的u盘,比较垃圾

网友B:
老王的5毛钱U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王的5毛钱U盘?

对,正是,这个主控板还有一个短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正是,这个主控板还有一个短的版本

老王2群有啊自己去下就得了

楼主:
感谢大佬们的指点,在量产吧已经找到了量产工具,需要的请拿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们的指点,在量产吧已经找到了量产工具,需要的请拿走

xiexie,收藏一个先。

网友D:
请问一下LZ,这款主控的晶振频率是多少HZ?刚手贱把晶振掰掉了,并且没法获知频率。想搞个同频率的晶振试试。望答复,谢谢!

网友:
看着像TF卡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LZ,这款主控的晶振频率是多少HZ?刚手贱把晶振掰掉了,并且没法获知频率。想搞个同频率的晶振试试 ...

这上面没有标,我也没有示波器,但是根据经验应该是10mhz的,你试试

网友(2021-02-17):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们的指点,在量产吧已经找到了量产工具,需要的请拿走

谢谢分享,也在找这个

网友(2022-01-29):
谢谢分享,也在找这个

网友(2022-11-13):
牛屎和寿命没啥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