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PSP2000维修摇杆,更换大容量电池芯

楼主(2020-11-23):
PSP2000游戏机
朋友手上2台,这台摇杆有问题,另外电池坏了。1张收来
到手拆开修复摇杆,电池自己更换大电池芯,前后更换2个,最后1个5000MA。为了装进去,UMD拆了,外壳也割了
电池
拆开电池芯片
先测试
摇杆拆开修复
拆开UMD
电池芯装
继续拆
拆外壳
上大电池
外壳

网友A:
PSP现在来玩,什么都好,电池也不是问题,就是屏幕,实在没法接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P现在来玩,什么都好,电池也不是问题,就是屏幕,实在没法接受了

以前自己就有PSP,给孩子摔坏了,另外朋友还有PSV要卖,给我玩了1天,发现游戏乐趣没有。还是PSP游戏可玩性能高点。另外游戏资源多,已经下了好多,如果买个128G的TF卡,可以拷贝还多游戏。100元收的,DIY电池下,关键随身携带,可玩性高,这个可以有。
玩PSP就玩游戏,画面确实差,想好点买PSV可以模拟PSP,不过玩了1天,破解好像不完美。

网友:
电池也太大了

网友:
我还有台NDSL,在吃灰

网友:
屏幕分辨率太低是硬伤了

网友:
坛里80块收了能安卓游戏机,装上fc,gba,街机,模拟器,可以了。

楼主:
手上就这个电池芯,充电宝出来的,不想在花钱了

网友:
利用手头上的资源,也是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P现在来玩,什么都好,电池也不是问题,就是屏幕,实在没法接受了

同感,游戏没的说,续航也还行,主要就是屏幕现在粗糙了点,手机玩久了突然看到psp的画面真有点接受不了。

网友B:
PSP直接换电芯,不会锁电池吗?
以前看过,自己更换电芯,导致电池保护板锁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SP直接换电芯,不会锁电池吗?
以前看过,自己更换电芯,导致电池保护板锁死的…… ...

索尼的相机和摄像机的电池好像会锁。PSP不会,换了新电芯充几分钟的电就激活了。

网友C:
PSP上面的模拟器还是挺多的,可以玩其他掌机上的游戏。
就是上市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画面和现在的掌机没办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P直接换电芯,不会锁电池吗?
以前看过,自己更换电芯,导致电池保护板锁死的…… ...

直接更换电话芯,第一次会出现电压不够,一般激活下就可以,有稳压电源就直接正级负级接下就可以,没有插在PSP里面,用充电器充电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P上面的模拟器还是挺多的,可以玩其他掌机上的游戏。
就是上市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画面和现在的掌机没办法 ...

那个年代,硬件就这样了,玩个游戏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索尼的相机和摄像机的电池好像会锁。PSP不会,换了新电芯充几分钟的电就激活了。 ...

是的,我也是充电下就可以了

网友D:
我的那台PSP2000的开关很不好用 每次都要拨动无数遍才能开机 其实这机器我也只是玩个魂斗罗 黄帽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那台PSP2000的开关很不好用 每次都要拨动无数遍才能开机 其实这机器我也只是玩个魂斗罗 黄帽之类的 ...

拆开修复下,正常清理下都可以

网友E:
那个电池仓的固定方式很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电池仓的固定方式很有创意

没有办法,电池太高了,另外金属片固定片,也是用UMD外壳的配件,现场想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