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矿泉水瓶妙用,修复电动牙刷充电问题

楼主(2020-11-23):
电动牙刷出现充电不了问题,主要还是防水不好更换新的充电板,用矿泉水瓶头胶尾部起防水

充电板故障

新的充电板

充电正常

防水

网友:
你特么真是个人才

网友:
的确是个人才,想法不错。

网友A:
颜色还挺协调的,热熔胶粘的吗?怎么我用热熔胶每次都粘的像鸡屎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颜色还挺协调的,热熔胶粘的吗?怎么我用热熔胶每次都粘的像鸡屎似的

是啊,用胶枪就不会,另外热熔胶好点

楼主:
问题不大,还是继续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颜色还挺协调的,热熔胶粘的吗?怎么我用热熔胶每次都粘的像鸡屎似的

用热风枪吹,胶表面会平缓

网友:
支持一帖
小瓶盖
解决关键问题。

网友:
除了丑之外,无FUCK说!

网友:
这个想法和操作非常666.

网友:
真是好办法

网友(2020-12-27):
这样搞像什么?思路不对。不该把充电板装在牙刷上,应该把输出用小插头插在牙刷上充电,那样就完美了。

网友:
一大发明,一大专利,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