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爱乐普充电器(Panasonic BQ-CC43)

楼主(2020-11-23):
最近套了个松下BQ-CC55充电器,用来给爱乐普充电,发现不对头,于是拆开看了下,没想到主板是BQ-CC43的板子,这个与CC53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我的CC55给倍特力电池充电,在红色灯和橙色灯时候,发热很小,变成绿灯后发热量反而很大,按理说后期充电的电流应该变小了,发热也应该不会大

网友B:
还在用20年前买的劲牛充电器 可以充干电池 充碱性电池
效果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在用20年前买的劲牛充电器 可以充干电池 充碱性电池
效果非常好

第一次听说干电池也可以充电,不会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CC55给倍特力电池充电,在红色灯和橙色灯时候,发热很小,变成绿灯后发热量反而很大,按理说后期充电的 ...

cc43充1900的日产爱乐普差不多7个小时,发热量很小

楼主:
新人,麻烦大家多赞赏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听说干电池也可以充电,不会爆吗

好多年前,收音机时髦时,是有人给干电池充电,电子杂志还有相关报道。

暴露年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年前,收音机时髦时,是有人给干电池充电,电子杂志还有相关报道。

暴露年龄了 ...

是劲牛什么型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听说干电池也可以充电,不会爆吗

楼上说的是没有保护工频变压器充电器,我也买过一个劲牛插头挺沉,担心过充问题又买了个倒计时断电插座。实在找不到充电电池情况下,碱性可以应急充进去一点,平常不建议给一次性碳性碱性充电。楼主的松下镍氢充电器不错,可惜的是检测镍氢内阻过大拒绝充电不太友好,要是快充失败切换到1400毫伏恒压慢充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在用20年前买的劲牛充电器 可以充干电池 充碱性电池
效果非常好

很多年前也买过,说是什么都可以冲,好像是KN888还是什么型号,远古时期的智能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是没有保护工频变压器充电器,我也买过一个劲牛插头挺沉,担心过充问题又买了个倒计时断电插座。 ...

我这个就是慢充,CC43,充两节1900的爱乐普要7个小时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材实料。。。。。

这个55包邮买的,是不是有点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是没有保护工频变压器充电器,我也买过一个劲牛插头挺沉,担心过充问题又买了个倒计时断电插座。 ...

不会吧,劲牛 我还真未见过不用公频变压器的。自己加了个充9伏电池的指示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听说干电池也可以充电,不会爆吗

不会啊 干电池少了现在  家里南孚都用几次才丢

网友:
那个是KN008型号来的,劲牛好充电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听说干电池也可以充电,不会爆吗

碱性电池充电后会漏液的。碳性电池用小电流可以充2~3次,但是容量小,没有实用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好多年前,收音机时髦时,是有人给干电池充电,电子杂志还有相关报道。

暴露年龄了 ...

是的,电子杂志上有看到过,现在这种电路图网上也难找了。我依稀记得是1.75V的,用LM31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电子杂志上有看到过,现在这种电路图网上也难找了。我依稀记得是1.75V的,用LM317的
...

也是老同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吧,劲牛 我还真未见过不用公频变压器的。

注意下充电时间就好,我零几年有一个大的久量,和一个小的劲牛,都是100到200毫安充电电流标注,大概2000毫安时镍氢充电十小时一般够,时间太长过充容易导致电池内阻很快升高性能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