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飞利浦电动牙刷充电座

楼主(2020-11-23):
电动牙刷充不进电,一度以为是牙刷坏了,拆得不成样,结果发现是充电器的问题!1.4w的灌了胶的充电器,想拆,搜了全网也没找到这拆机的!自己来吧:热风枪加热,一字螺丝刀!开搞……已经提醒自己温柔,温柔……
话说这最后那个电阻阻值是多少?68欧?

楼主:
“温柔”手段下的拆解!手机发图,没一个个编辑!

网友:
还是被你拆废了

网友A:
一直好奇内部结构,今天总是看到,谢谢!

网友B:
完全无法维修啊.

网友:
做工还是很不错

网友C:
无线充电器,确实做工可以,就是全封胶,有点坑,美名就是保护好,实质就是不想让你维修,重买一个

网友D:
防水做的好     无损拆开有点难

网友E:
刚掏出来一个,没拆,你这就这样了,缘分呀

网友:
无解的一次性充电器,白费劲了。。。

网友:
拆过灌胶的,令人崩溃的活

网友:
之前有一个全新的,砸都不开

楼主:
i没办法,我已经 很温柔了!是它太经不起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好奇内部结构,今天总是看到,谢谢!

我也好奇,实在找不到就只好自己动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无法维修啊.

只能是坏了就换!没它法了

楼主:
就是电路板太薄了,软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充电器,确实做工可以,就是全封胶,有点坑,美名就是保护好,实质就是不想让你维修,重买一个 ...

而且竟然不知道什么原因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水做的好     无损拆开有点难

这个的防水确实是比牙刷的防水好得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掏出来一个,没拆,你这就这样了,缘分呀

昨天是折腾了一下午拆出来这样的,开始还想着能完好点的拆,结果就只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