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燃气热水器,水箱水咋放出来

楼主(2020-11-23):
家里的燃气热水器,有11年历史了,算是有功之臣,拆下来时还能正常使用,偶尔开机温度直冲60度,然后报警,关闭冷水,开机又好了,而且不再报警,家里领导不放心,让换掉了。
只是这个旧的卸下来无处安放,很沉,水箱还有水没有放出来,不知道咋放水箱的水,有知道的师傅麻烦告知一下。
下一步准备处理掉,是拆了还是当废旧物品,大家给个建议。

楼主:
怎么调整图片顺序?

网友A:
按理说拆了进水口就能放空了,你怎么会拆下来了还有水

网友B:
看管子上能拧的都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拆了进水口就能放空了,你怎么会拆下来了还有水

我不是很懂,进水口和出水口不是一回事吧,出水口应该有阀门控制

网友:
哪有水箱,就外面管子内的少量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管子上能拧的都拧掉,

管制上除了开关没有啥能拧掉,难道把管子拧掉吗?

网友C:
进水口打开水就放出来了, 水箱很小,没多少水,
我家的林内, 13L的,用了18年, 终于坏了, 卖破烂都没人要, 上电放水不点火, 说是电路板有问题, 白花了50元上门检修费,群里大佬,还能抢救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口打开水就放出来了, 水箱很小,没多少水,
我家的林内, 13L的,用了18年, 终于坏了, 卖破烂都没人 ...

淘宝直接找对应的电路板 ,买好运费险可以退货

网友D:
如果燃气热水器停用怕冻裂,就拧开放水阀放空余水。

网友E:
别丢 给我!我家还没用上这么高级的呢?Q!11111
qqqq

网友:
燃气的哪有什么水箱,我可能对水箱的概念有什么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燃气热水器停用怕冻裂,就拧开放水阀放空余水。

这个试过,拧掉了都没有水出来,还特意竖着放置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丢 给我!我家还没用上这么高级的呢?Q!11111
qqqq

感觉还能再用7~8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制上除了开关没有啥能拧掉,难道把管子拧掉吗?

           炉子里面

网友:
燃气热水器哪来的水箱??

网友:
拧开防冻泄压阀就能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口打开水就放出来了, 水箱很小,没多少水,
我家的林内, 13L的,用了18年, 终于坏了, 卖破烂都没人 ...

先查水压够不够。也白花了检测费,结果是水槽软管堵塞,造成水流量不够,无法点火

网友:
空气进不去,水就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