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想搞 48v给12V铅酸电瓶充电器制作思路应该怎么来?

楼主(2020-11-23):
小白想搞锂电池13串48v 48v电池给12V铅酸电瓶充电器制作思路应该怎么来?

网友:
48v改降压到 12v 略高 ……或者串灯泡  直流充电效果不好 ,看看电压波形 ,脉冲波效果好

网友A:
48v电瓶给12v电瓶充电 还是48v充电器改成12v充电器

如果前者基本上属于脱裤子放屁,后者不如再买一个,改过的电压不稳定

网友:
拿48转12转换器,里面有431和光耦那种,改,改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电瓶给12v电瓶充电 还是48v充电器改成12v充电器

如果前者基本上属于脱裤子放屁,后者不如再买一个,改 ...

是的就是48v给12充电。。。。。。。7楼太高了铅酸太重,楼下又没有接电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48v给12充电。。。。。。。7楼太高了铅酸太重,楼下又没有接电的地方 ...

不会是给汽车电瓶补电吧,如果补电我劝你趁早断了这念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给汽车电瓶补电吧,如果补电我劝你趁早断了这念想

汽车每隔10天发动个20分钟就好啦!!

网友:
主题里要求和条件表述不清,你要为什么东西充电,汽车还是摩托车电瓶(我不关心你到底开摩托还是汽车),你只需说下电瓶的容量规格,你的13串48v锂电又是多大容量也没有说,你要求的充电速度等等,总之只抽象提个问题再划个括号要答案,答案就是无解~

网友:
问的不清楚,答的也无法清楚。

网友:
用电动车充电器改成48v输入,12V输出,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