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敢死队员,自己DIY更换福睿斯后桥衬套

楼主(2020-11-23):
5年了,26万公里了。后桥胶套看到有一些裂痕。因为福睿斯的后桥胶套没有完全暴露在外面。很难观察到具体的断裂情况。等拆掉以后才发现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如果不换的话,应该问题也不大。

两个胶套180。号称是原厂的。估计应该是品牌的。我给大家的建议是,有了故障症状才去更换。自己确实是属于那种有强迫症的偏执狂。

拆掉刹车油管的固定螺丝。把刹车油管推到边上

手刹线上面两个胶套固定也先把它去掉。方便有足够的空间操作

后桥胶套后面是一个21的螺丝。用棘轮扳手套住他。

前面是一颗24的螺丝,这样就可以拆开拆了。没有风炮确实不建议。有风炮的话很容易就打掉了。这是一把博佧650N的,拆卸轮胎都非常方便。
底座上面有4个18的螺丝,用风炮也很容易就打掉了。

如图的方法,将后桥压低下来。这都是现学现卖的,通过网上学习。确实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损伤后桥。

做上记号,新的装上去的时候对准这个位置。

用榔头配合一只螺丝刀,把外面突出的部分把它打掉。如果没打掉的话,就需要把套筒套到里面,从外面往里面压。因为里面的空间比较小。套筒因为上面本身突出的一圈没有办法固定。所以套里面的方法会难度大一些。

里面的压盘要比胶套的直径小一些。使用专用工具压出来。压进去的时候是同样的方法。因为我有专用的工具一套,所以就没有测量胶套的直径。如果想自己换的话,也可以把胶套买过来。对比他的,然后再去建材店切割合适的水管。再去配合适的螺丝。中间的螺丝杆可以去买那种一整根的。再把它切割开来。

旧的胶套取下来以后。清洗打磨一下后桥上面的孔洞。然后抹上润滑脂。新的后桥胶套上面也抹上润滑油。将突出部位对着之前做的记号。用专用工具压进去。

然后将刚才拆解的东西反方向装回去。可以先装好底座,稍微固定一下,后桥可以用千斤顶顶着下面慢慢的往上顶上去。顶到位的时候,底座的4个孔洞会自动对齐。如果稍微有些偏移的话,可以慢慢的调整,将螺丝卡进去。这个难度不大。

剩下的就是将几个螺丝都上紧。我是用风炮打的差不多,然后再用加长杆上进。

有工具确实也非常的简单。换完以后确实能感受到稍微紧致一点。但是效果并不是很明显的差别。

拆的时候有些都忘了拍图片了。有空的时候再补一下胶套的直径等等。给大家做参考

网友:
没有工具的表示看看就好吧,心有余而器不足!

网友A:
额,非标自动化设计的路过,这个衬套是非金属的?我们做个机构这种衬套都不敢用非金属的……难道汽车的工况比设备工况还要好?

下图是我前几天设计的衬套是黄铜的……看来我们非标设计可以更大胆一点

网友:
我车前摆臂胶套买回来3年就挂了,到4年多才换,换掉是上海优士的,目前又有3年多了,没坏;

所以原装的未必就好。

配件也不是都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非标自动化设计的路过,这个衬套是非金属的?我们做个机构这种衬套都不敢用非金属的……难道汽车的工况 ...

汽车工况更差所有要全胶套缓冲

网友:
楼主不是我打击你,你新换的可能还不如原厂这个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汽车工况更差所有要全胶套缓冲

长见识了,确实肘接部位橡胶在耐冲击的情况下确实要有优势,非标更多考虑的是肘接的精度。那这个零件肯定有一定寿命的,橡胶在户外环境老化的还是很快的,这个全包围的情况哪怕老化了不会马上坏掉,但缓冲效果就不好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见识了,确实肘接部位橡胶在耐冲击的情况下确实要有优势,非标更多考虑的是肘接的精度。那这个零件肯定 ...

汽车胶套很多都是裸露的  这个橡胶件也是考验一台车质量的关键  日系车所谓的毛病少多少也是橡胶质量好
我以前一辆进口摩托车二十多年了橡胶件依然弹性十足  而且还是全裸露在外风吹日晒的  坐垫弹性比好多新车还舒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额,非标自动化设计的路过,这个衬套是非金属的?我们做个机构这种衬套都不敢用非金属的……难道汽车的工况 ...

你要的是精度,人家要的是舒适度,有点摆动问题不大,你自动化搞胶套精度没有了傻傻都不行,自动化人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的是精度,人家要的是舒适度,有点摆动问题不大,你自动化搞胶套精度没有了傻傻都不行,自动化人路过 ...

载荷不大的或静载荷的工况我也用过非金属衬套,自润性好还没啥噪音。
只是没想到车上冲击这么大,用个胶套,感觉很快会失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汽车胶套很多都是裸露的  这个橡胶件也是考验一台车质量的关键  日系车所谓的毛病少多少也是橡胶质量好
...

裸露不晒还是好很多,紫外线对橡塑制品的影响很大。精密橡胶件日本还是很牛逼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裸露不晒还是好很多,紫外线对橡塑制品的影响很大。精密橡胶件日本还是很牛逼的。 ...

功夫都在看不见的地方,日本长期经营自己的供应链,有很多独家的技巧。美国德国车厂为降成本搞全球采购,水的成本低用谁的,三天两头换供应商,即使牌子不换实际厂家也换了,虽然也有所谓严格的质检标准,但是很多耐久性可靠性指标根本检测不出来,等看出差别的时候供应商都换过不知多少次了,到哪儿找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夫都在看不见的地方,日本长期经营自己的供应链,有很多独家的技巧。美国德国车厂为降成本搞全球采购, ...

不是检测不出来,而是现在的产品都向消费类转化,掏消费者的腰包。一个产品就有它的生命周期,周期内有细分的行业维保,大家都是希望在产业链内都要赚钱,从而衍生了产品设计时就多了更多的易损件,这样也就能有效控制成本,使产品能大众化。真正那种能生产十年二十年不坏的厂家都被市场逼迫转型或倒闭……

网友:
橡胶件千万不能沾油(尤其是机油),安装这些只能用肥皂水。

网友:
大工程啊,居然可以换胶套。我以为胶套和摆臂一体的呢,我的致胜前摆臂胶套也裂了,正好可以参考你这个。需要学习下你的专用工具,能否多拍几张专用工具的照片和原理?另外在哪买的?还有单独的衬套在哪买的?(这个去哦真不放心,买不到好的不够麻烦的)。

网友E:
楼主厉害,目前我的小福5万公里出头,换过启动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目前我的小福5万公里出头,换过启动马达。

起动机马达不用换,换一个电磁开关就好了,是不是车子开久了就启动不了?放了一段时间让它冷了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动机马达不用换,换一个电磁开关就好了,是不是车子开久了就启动不了?放了一段时间让它冷了就可以启动 ...

是的,我看过你帖子,知道这个问题,奈何动手能力没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