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大神看下如何找打开这款表的前盖

楼主(2020-11-23):
有一块手表机芯有点问题,上网查了一下,机芯也不贵,就想自己换机芯,但拆下后,傻眼了,发现要拆去前面的玻璃盖才能取出针来拆装,这个玻璃还真不知如何撬拆,搞了半天没搞定,就差用锤子砸了,知道论坛大神多,想知道如何拆开前盖呢?

网友:
可能是硬撬吧,在正面。

网友A:
表把拆了,后盖压好,用高压气体吹

网友:
将竹签一头砸毛,然后伸进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把拆了,后盖压好,用高压气体吹

果然有专业的大神,估计这个是最正确拆前盖方法,可惜又要买新工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然有专业的大神,估计这个是最正确拆前盖方法,可惜又要买新工具了 ...

可以不买工具,用牙签堵住表针孔,丢到热水煮两三分钟

网友:
水煮行不行?热涨,冰箱冻一冻,冷缩

网友C:
用这样工具,其他都可能破坏表镜或表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样工具,其他都可能破坏表镜或表壳

感觉这个够不够压力呢,有一种脚踩泵可能更有力,但我不明白,一加压,后盖可能会比前盖更容易给压出来?那也没法压出前盖,没搞过这个,所以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买工具,用牙签堵住表针孔,丢到热水煮两三分钟

还有日历孔,那二个孔这么大,很难堵吧,不过这个建议挺有新意,不错

网友:
结构跟DW的差不多,的确要拆开表镜玻璃后表盘才能取出来。不想买别的工具,想无损拆开这个表镜,可以试试用电吹风吹一会预热,找个差不多大的吸盘,吸住表镜,再用力一拉。这种不防水的手表一般镜面固定的不是特别紧,可以拉的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够不够压力呢,有一种脚踩泵可能更有力,但我不明白,一加压,后盖可能会比前盖更容易给压出来? ...

有办法啦,黄豆粉能找到吗?加满,拧上后盖,扔水里,表针孔进水,黄豆粉一涨就出来了,修理摩托车油箱好使,你这也有用,给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办法啦,黄豆粉能找到吗?加满,拧上后盖,扔水里,表针孔进水,黄豆粉一涨就出来了,修理摩托车油箱好 ...

然后表盘也废了

网友:
没试过,我想不至于表盘破,植我种子也可以的,罗勒种子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