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普通免维护电瓶充电测试及数据

楼主(2020-11-23):
由于失误第一次测试没打开充电线电缆补偿外加限制充电电流30a 以为电瓶就这充电能力

充电机为dbl1200  80a型  我设置到最大90a。
电瓶随便买的免维护电瓶 风帆55d26r 60ah 测试充电机用,一年多了也就几个循环,但感觉容量减少的比较厉害,

电池充电电压限制为14.4v (这是电池端电压非充电器输出电压)
输出线为16平方 大概五米(输出线时原装线但夹子不是 所以电阻略高),充电机测试线路电阻为0.02Ω

下图由于设置错位限制充电电流30a  我还以为被电瓶就这德行

取消30a充电电流限制后 打开线路自动补偿 电流从49.6a 慢慢升级到53.8a (估计是有一点温升化学活性升高)

电压降额计算:
左图U = 0,020 Ohm x 49.61A=0.992v

15.33-0.9922=14.3378v 电瓶两端实际电压就是14.3378v

右图线路压降u=53.81x0.02=1.0762v
实际电流两端电压15.42-1.0762=14.3438v  同样没超过14。4v限制电压

充电参数,
u充电电压14.4v
u tri涡流充电电压13.5v
u min最小充电电压11.5v
i max最大输出电流90a
i tri涡流充电电流2.5a (14.4v主充电充电电流小于2.5a时转换为涡流充电)
i re再充电电流 2.5a (当充电电流大于2.5a重新回到14.4v 主充电阶段)
qmax  最大充电容量 80ah
t min 最小充电时间15分钟
t max 最大充电时间 24小时

短接输出电瓶夹 自动检测输出线路损耗0.02Ω

充电一晚上 实际充入30.5ah电量, 之前用逆变器放电到11.5v 欠压保护无法再深入放电

可以看出21分56秒充入14.7ah电量  45分38秒充入23ah电量 越到后期电流逐步降低,睡了一觉起来发现总共才充入30.5ah电量,感觉充一个小时至少能充入25ah电量,后面5ah可有可无 充电效率太低了

由于这个充电机内部电压电流采样电路精密精度远超过普通数字万用表 故没用万用表测量

楼主:
推演 再汽车上,由于汽车上有很多电路,发单机会限制充电电压 不可能达到这个值 一半限制14.5v内,
所以充电电流只会低于这个,不排除使用efb agm蓄电池内阻更小 充电电流更大,我测试过这个充电机给磷酸铁锂充电 13.8v就能拉干到极限的90a

按普通电瓶亏电怠速充电 也就三十多a充电电流  电压越满电流越小 只有亏电初期充电功率才最大,中后期越来越小。

指望发电机怠速充电一个小时至少可以充一半容量

网友A:
这人是来秀充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人是来秀充电机的

破二手充电机 也就买回吃灰,一年用几次,在这发板块帖只想说明汽车电池充电承载电流非常大,下次亏电了怠速半小时至少能充1/4电量 搞不好还能充一半电量。

网友:
厉害了,很高级的充电器哈,
电池能力超出想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二手充电机 也就买回吃灰,一年用几次,在这发板块帖只想说明汽车电池充电承载电流非常大,下次亏电了 ...

一般情况下,等亏电了,这电瓶寿命也差不多了

网友:
推演 再汽车上,由于汽车上有很多电路,发单机会限
       在                                                 电

网友:
不错还带线损补偿,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进口充电机?

网友B:
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大电流?免维护铅酸电池是无法承受大电流充电的,也就是铅酸不支持快充
启动型电池极板有特殊设计,可以耐受比后备型铅酸更大的充放电电流,但是不代表可以高速快充
一般免维护铅酸持续充电电流不能大于0.3C,用1.5C电流充电,电池容量衰减也不足为奇了

网友:
循环2次,再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破二手充电机 也就买回吃灰,一年用几次,在这发板块帖只想说明汽车电池充电承载电流非常大,下次亏电了 ...

可以用36v电源,加50hz3%占比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大电流?免维护铅酸电池是无法承受大电流充电的,也就是铅酸不支持快充
启动型电池极板有 ...

测试蓄电池最大承受电流,其实这个电流其实也没什么大惊小怪,蓄电池电桩两端电压始终没超过14.4v 严格来说是安全电压。

这么测试好比汽车亏电了,发动汽车给电瓶充电,当时最大电流,汽车发电机发电电压限制14.4v 通过非常粗导线直接连到电瓶两端 而汽车发电机一般都是80a网上走,,只是一般没这条件测试真正充电电流 加上市面上充电机都是20a以下 大部分都是10a以下 让人误以为电瓶承受能力非常差不能大电流充。那么这个电瓶出厂时厂家一定考虑到这点,毕竟铅酸蓄电池都有一百多年历史了 用在汽车上也不止50年

按照日标普通电瓶可以1c电流充电半小时(虽然设定90a 1.5c但电池不争气始终没到1c 都是60a以内),标准我记不清了 至于说一般免维护电瓶充电标准都是各个厂家各自不同标准,制作做充电机时有故意靠相似标准嫌疑,疫情期间就看了一个充电方法论文,各个国家不同企业采用充电标准也不同,恒压法 恒流再恒压法,大电流法以及小电流涡流充电法。

这是网络上帖子 可供参考
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 ... 6f6/77007066-1.html    图中充电机就是 GRX-3000 最大50a 充电线是卡尔文夹也是有线路补偿功能https://www.midtronics.com/diagnostic-chargers/grx-300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36v电源,加50hz3%占比充

36v+占空比是什么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6v+占空比是什么道理

高电压窄脉冲小电流,冲击大颗粒硫酸铅,让其轮化正常化!比常规充电好一点化,如长期充电静止后还只有12.6-12.7的高是有卡钝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电压窄脉冲小电流,冲击大颗粒硫酸铅,让其轮化正常化!比常规充电好一点化,如长期充电静止后还只有12 ...

以前听说过修车的可控硅限流冲电器无隔离变压器说效果好得很

网友:
这么牛逼的充电器

网友:
用测直流的钳表试试。

网友E(2020-12-26):
引用 楼主:
破二手充电机 也就买回吃灰,一年用几次,在这发板块帖只想说明汽车电池充电承载电流非常大,下次亏电了 ...

楼主 这个充电机得小千数吧 多少钱买的 一直想买一个 就是感觉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这个充电机得小千数吧 多少钱买的 一直想买一个 就是感觉太贵了 ...

二手 2500 后买远厂充电线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