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教一下0V23跟0T23的区别,以及是否有新版的铠侠闪存命名规则?

楼主(2020-11-23):
如题,0V23BA8C跟0T23BA8C的ID是一样的,是不是有一个是相当于企业级的版本?二者可以混用吗?
另外想看看大佬们有没有比较新的铠侠闪存命名规则,datasheet也可以,能否发一份来让大伙儿学习一下

网友A:
封装不一样吧,好像一个152一个27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不一样吧,好像一个152一个272

一样的,都是132

网友B:
你想多了

东芝的阵营不是开放的,所以根本没有规格书。对于一般DIY,关心这个没啥意义,能贴能用就可以

网友(2021-06-12):
http://dfsimg3.hqewimg.com/group ... VABZUuEFIVX8235.pdf
我最近也在找,区别就是TH58TFxxV23BAxx只支持Toggle DDR2.0,做sata硬盘还行,做nvme就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了

东芝的阵营不是开放的,所以根本没有规格书。对于一般DIY,关心这个没啥意义,能贴能用就可以

哥哥,只要有路子东芝规格书还是能弄来的,三星规格书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