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主控识别不到颗粒

楼主(2020-11-23):
一块杂牌Msata SSD老是掉盘,想开卡看看能不能解决!试了很多2258xt开卡软件都识别不到颗粒!哪位有的发一个软件
转接是自己买的,装和不装转接都掉盘!
主控和颗粒图,颗粒KLUDG4U1EA好像三星的,主控2258xt

网友:
ID多少?紫苏布丁

网友:
SS14 软件到处都有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颗粒,不能识别,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KLUDG4U1EA颗粒id

网友A:
这个可以开,需要开的话联系我,我帮你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开,需要开的话联系我,我帮你开。

谢谢,已经成功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已经成功开卡

怎么解决的?哪个开卡软件?急需,看到回复

网友:
这个好像是龙钻做的板子吧 可以上个ID图 大概率是三星SSV4

楼主(2021-01-05):
引用 网友B:
谢谢,已经成功开卡

老哥看到能回复一下吗?怎么开卡成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看到能回复一下吗?怎么开卡成功的?

https://pan.baidu.com/s/1cNMVTfRE9-G8F0ra-j7uVA 提取码:n131

楼主(2021-02-21):
引用 网友C:
https://pan.baidu.com/s/1cNMVTfRE9-G8F0ra-j7uVA 提取码:n131

还是不行,用这个还是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