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有没有大佬认识nx380,nw377,nw376是什么颗粒啊

楼主(2020-11-23):
有没有大佬认识nx380,nw377,nw376是什么颗粒啊?脚位貌似也不是bga100,可以用什么主控啊?

网友A:
BGA100的EMMC,那两排小点是nand定义的金点,有合适的板子可以做U盘或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100的EMMC,那两排小点是nand定义的金点,有合适的板子可以做U盘或固态

上bga100的U盘主控板,会连主控都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bga100的U盘主控板,会连主控都找不到

肯定不能上普通BGA100的板子,得上焊盘能连接那2排金点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能上普通BGA100的板子,得上焊盘能连接那2排金点的板子。

我在淘宝上看了一下emmc100的烧录器,貌似也没有链接小金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上看了一下emmc100的烧录器,貌似也没有链接小金点

emmc烧录器,应该通过emmc定义的焊盘和协议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c烧录器,应该通过emmc定义的焊盘和协议烧的。

那这种被做过硬盘的emmc,还能当emmc用不呢?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还要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