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逛摊收点杂物

楼主(2020-11-23):
一部分。有些不知道是啥,好奇收的。都是没用过,新。白壳原来是…,能做超声波清洗器?

网友:
加湿器一  个

网友:
白壳,一开始以为是无叶风扇的底座

楼主:
表,没互感器。咋办?之前还以为直串呢,淘宝有中文字说明

网友:
白颜色外壳应该是创意加湿器,超声波清洗机频率跟加湿器不同。交流表头互感器,虽然可以找磁环手绕线圈,但是不知道匝数和感抗大小。

网友:
纠正:白色那个是加湿器   是薄陶瓷片换能器   超声波清洗机是厚的陶瓷换能器  加湿器一般是塑料整体或者换能器连接部分是金属+塑料容器
   超声波清洗机是金属的容器

网友:
掏到不少好东西哇。充电器和电子放大镜。

网友:
表只有头,互感器不好配

网友:
搞定老板娘!

网友:
无印良品的加湿器变光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没互感器。咋办?之前还以为直串呢,淘宝有中文字说明

 自己用电感绕一个互感器

楼主:
绕就免了。看看从漏保上拆个试试,再调整一下电阻。可能可以。
充电器,有几个针,还以为可均衡呢。拆看,就324一个,做工山,污染了各位眼睛。合盖。
还是有几件好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