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ROSE 拆解』无治DM20多功能电力监测仪

楼主(2020-11-23):
双11红包没地儿用,撸了个这玩意。留着给电源当表头用吧。环保包装盒

里面就一个表头,一个说明书。

表头样式很简单。屏还不小。

背面有接线图。

通电满显。右上角还有个wifi图标。看来还有wifi版本的?

一屏可以显示四种参数。

短按下右边的开关,可以开启,关闭背光。

长按还会有设置项,不过按的时间要很长。。。
第一个是清零。

然后是设置电压,电流上下限?

中英文选择。

单键操作还是比较麻烦的。具体得看说明书。。。
不过这玩意估计很少去按它。。。

试一下电压显示精度。

电流显示精度。

准备开拆!外壳几个卡子,撬一下就可以打开后盖了。

里面的电路板有四个螺丝在四角固定。

电路板全貌。

TM1621液晶屏驱动。

2N60场管。

RN8209C 单相电量计量芯片

N76E003 新唐单片机。

7133 线性LDO

晶振。

电路板另一面。

两个串联的背光LED。

液晶屏通过两条导电胶条连接电路板。

网友A:
楼主是缺表头的人么?

网友B:
上链接,看价格好让我死心

网友:
看板上有串口接口位置,补上是不是就可以串口通信了?

网友C:
新的拆解,不怕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的拆解,不怕拆坏了。

楼主坏的都能拆成好的,还有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缺表头的人么?

我缺的东西可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链接,看价格好让我死心

20A的45,50A的50。可能会有优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拆解,不怕拆坏了。

这个,不算拆吧?没啥可拆的。。。

网友:
两个表在一起,不知道哪个准了

网友D:
谢谢分享。天啊,我都不知道红包是何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天啊,我都不知道红包是何物。。。。。

红包么,就是红色的包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包么,就是红色的包包啊!

我无言以对。。。。。哑口无言。。。。。。

网友:
这么大的红包都有真牛。

网友:
红包是这样的啊,值钱还包治百病。。。。

网友:
我还在为99块的 数字电源的外壳伤脑筋

网友:
真能撸,现在对与这些玩意提不起兴趣了

网友:
我也有几个这种表头

网友:
看着精度还不错,就是外形有点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