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波三折拆修天猫魔盒m10

楼主(2020-11-23):
想给16年的天猫魔盒买个原厂电源,网上逛了一圈便宜的都是副厂的,原厂的加运费要二十多,这天偶然发现闲鱼同城一个天猫魔盒m10、天猫魔盒1S增强版、一个原厂电源3样东西共三十来块,卖家说两个机顶盒一个接电没反应一个卡在开机画面,无拆无修。抱着侥幸心理买了回来,增强版开机一直显示logo,等了十几分钟才进入系统,菜单画面和幻灯片一样卡,后来干脆画面不动了,试了几次都这样,百度有的说是内存有坏块,有的说芯片虚焊,本着先易后难顺序按resset键开机恢复出厂设置看看,放在那里不管它,大概过了半小时才进入系统,还是非常卡,几乎不能操作,连上网线后提示要升级,只能死马当活马医点升级,又过了很久升级完了重启,这下正常了,虽说多年前的机顶盒反应速度不能和新出的比,但是能流畅看视频了,软件反应速度在可接受范围内,第一个机顶盒收工。第二个天猫魔盒m10接电没任何反应,没办法只能拆开看看,肉眼观察没发现明显烧了或者坏的地方,测量电源电压5.2v,机顶盒插上电测量电源座发现电压为0v,赶紧拔电测量电源座正负极电阻,发现是导通的,短路了,回头测电源没输出了,心里郁闷半天,本来就是想拿电源用的,结果还搞坏了。看来只能先找机顶盒短路原因了,上网查了半天没找到m10电路图,只能顺着电源座在电路板走线测量,电源座附近正反面大概有十几个贴片电容是导通的,猜测可能是其中某个电容短路了,这些电容很多只是滤波的,少一两个一般没事,最坏打算是芯片坏了这种更严重的故障,先易后难,挨个拆下电源座、电容并标记好,终于拆下背面一个贴片电容后电源不短路了,电容本身短路。把拆下电源座和好的电容焊回电路板,测量电源座正负极也不短路。这时回想刚才加电没烧糊东西或者炸元件,说明短路不严重,电源短路后电源保护电路应该工作,说不定电源没坏,拿出电源测量果然输出正常。机顶盒接电,蓝灯亮起,能进系统,由于把散热屏蔽罩拆了怕芯片散热不好就关机了,当时已经是晚上12点了,直接睡觉打算第二天装好机顶盒。第二天装好机顶盒插电发现蓝灯不规律闪烁没信号输出,拆下电路板接电还是蓝灯闪烁,测量电源座并没有短路,焊接过的电容也没问题想了半天没想明白,上网查到的信息也没有用,只能先放一边不管了。过了几天闲来无事准备用热风枪吹一遍试试,忽然想到会不会是拆焊用的焊锡膏没清洁引起故障,还是先易后难,用无水乙醇和牙刷把电路板清洁一遍,晾干接电,蓝灯长亮,试机看视频一个多小时正常,装机好后第二台机顶盒收工。本人水平有限,过程一波三折,两个机顶盒的修复有很大运气成分,上网查了查,都说焊锡膏会腐蚀电路板,清洁不彻底轻则引起奇怪故障,重则短路烧东西。计划以后还是用松香粉末配无水乙醇做助焊剂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