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老王家买的倒车摄像头四芯线束定义

楼主(2020-11-23):
在老王家买了两个摄像头,倒车摄像头,准备连接到我的七寸小电视上当个可视门铃使用
买来后发现是个四芯的插头而不是莲花头,对插头定义不明确,对线束破皮后发现里面是红黄黑白四线,对应这个线束外面还有一根白线
测量后,发现四芯线束里面的白线和线束外面的白线是一根
对这几个颜色定义不明确,拆坛里面大哥多,想请哪位大哥帮分析分析四根线分别对应哪个,谁是正谁是负谁是视频+谁是视频-

后来已经在各位老大的积极协助下弄清楚了几个线的作用
黑色是负极/地线(视频口的外线,电源的负极);
白线为12V照明使用的(这个线如果不接电的话,照明灯不亮);
黄色为视频线的芯线;
红线为+3.3V驱动摄像头的电压(这个线不接的话,摄像头应该是无法启动)

网友A:
红黑为DC12V的电源线,红为正极,黑为负极;
白黄为视频信号线,黄为正极,白为负极。

网友:
楼上说的全对

网友:
看看大家怎么说

网友:
如果带LED照明,那就是黑地、红正、黄视频、白照明。我拆过倒车摄像头带照明的,是5根线,黑地、红正、黄视频,照明线是绿白两条线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黑为DC12V的电源线,红为正极,黑为负极;
白黄为视频信号线,黄为正极,白为负极。 ...

可是老大,可是为什么外面还扔出来一根白线呢,这个白线是干么子用的啊

网友:
据说这个是ahd编码高清格式,搜了搜ahd转hdmi板子好像都不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老大,可是为什么外面还扔出来一根白线呢,这个白线是干么子用的啊 ...

看其他坛友的回复吧。

at my wit's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其他坛友的回复吧。

at my wit's end.

好,大哥,听你的,上电,要是没坏,我就上来讲,要是坏了,我就再尝试弄另外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大哥,听你的,上电,要是没坏,我就上来讲,要是坏了,我就再尝试弄另外一个 ...

等一下,最好先用5伏电源
你看看线路中有没有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一下,最好先用5伏电源
你看看线路中有没有降压

好了,已经弄完了,黑色是负极/地线(视频口的外线,电源的负极);白线为12V照明使用的;黄色为视频线的芯线;红线为+3.3V驱动摄像头的电压

网友A:
完整的倒车摄像头线路中有降压稳压电路,我以前买的就在线缆中间。你没有上实物图,不知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整的倒车摄像头线路中有降压稳压电路,我以前买的就在线缆中间。你没有上实物图,不知实际情况。
...

在别地方拆了个线,然后对着颜色搞起来的中间确实有个会发热的疙瘩

网友B:
白线应该是触发线,接倒车灯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线应该是触发线,接倒车灯正极

不接白线也能有视频信号 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老大,可是为什么外面还扔出来一根白线呢,这个白线是干么子用的啊 ...

这个好像连通后正视变为倒视,不大记得了,以前试过,有一些是联通后出会现倒车那个地标

网友C:
买了2个,拆坏了2个,另一个吃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2个,拆坏了2个,另一个吃灰中

2-2=0,那一个吃灰的怎么来的

网友:
楼主,链接私一个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