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撸了两把12V锂电钻,易博+百优

楼主(2020-11-23):
一把有刷一把无刷  无刷的声音大一点  无刷的小巧点  价格有刷18无刷110  还没怎么用  同心度差不多  家用感觉区别不大呀  两把拆机图论坛上都有   电池居然通用的

网友A:
楼主老师好   口水 不给链接  不说价格  差评

网友B:
12v的电池也就abc了:lol:ab两大派,c就是独门的各家一起。这个应该是b,已经2把10多块的电钻了,双十一又整了2套b壳子5元一个包邮,保护板4块3一个包邮,准备组装发现还差卡套也要5块包邮一个正在攒果酱大红包,青稞纸还没找到便宜的自己加工了,算下来每套电池壳子要花15块,还不如电钻带电池18块划算,幸亏有红包和库存的动力电池哈

网友:
厉害的,现在还能这个价格买到吗?

网友C:
无刷那个使用感受如何也想撸一把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老师好   口水 不给链接  不说价格  差评

18的现在涨价了   之前拍单速发双速撸的   那个无刷的今天刚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的电池也就abc了ab两大派,c就是独门的各家一起。这个应该是b,已经2把10多块的电钻了,双十一又整 ...

我手里现在2把电钻  一把电锤都在角落吃灰

网友:
无刷的肥壮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刷那个使用感受如何也想撸一把玩

无刷我有一个同款,感觉扭矩一般

网友E:
也求百优的链接看看。
爽11也下单一套无刷,结果收到一看还是有刷的,被客股忽悠了,果断退货。损失优惠的机会,还倒贴一些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求百优的链接看看。
爽11也下单一套无刷,结果收到一看还是有刷的,被客股忽悠了,果断退货。损失优惠的 ...

百优的淘宝搜就可以看到

网友F:
见过的无刷控制板块头都是不小的,但楼主的这两个电钻看外观也差不了多少,既然用的是同款电池包,手把内是不大可能放置控制板的。那么无刷电机控制板放在在那个位置了呢,电钻屁股那里?可别像10楼坛友遇到的情况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的电池也就abc了ab两大派,c就是独门的各家一起。这个应该是b,已经2把10多块的电钻了,双十一又整 ...

包邮的b壳子链接麻烦发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刷我有一个同款,感觉扭矩一般

夹头同心度如何?

网友:
家用淘宝19,29,39的有刷的确够用了,碰到钻瓷砖孔无非就是慢一些。如果是急性子,还是无刷的好用,扭力大速度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见过的无刷控制板块头都是不小的,但楼主的这两个电钻看外观也差不了多少,既然用的是同款电池包,手把内是 ...

应该在电机和变速箱下面,看过很多公模货都这样,靠电机风扇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在电机和变速箱下面,看过很多公模货都这样,靠电机风扇散热

是在电机后面

楼主:
借用其他网友的图片

网友:
这价格,就当撸个电池组也划算啊

楼主:
想两个电池都拆开的    只拆开了无刷的  改天有时间再拆那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