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移动九联盒子的遥控器居然是硬封

楼主(2020-11-23):
锅仔片硬封 感觉还不错

网友A:
x宝好多也是硬封了,带学习的还有掉电记忆的,金属按键的也多

网友B:
用塑料粘膜固定着的

网友C:
看电视OUT啦

网友:
看电视没事啊,只要是4K节目就好看了

网友D:
牛屎的话是不是不耐摔 所以都换成硬封

网友E:
这种纸板的话用牛屎真的不耐用,,如果全玻纤板,,用牛屎也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宝好多也是硬封了,带学习的还有掉电记忆的,金属按键的也多

好吧 没怎么拆过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塑料粘膜固定着的

一般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视OUT啦

没事干 电视还能省省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屎的话是不是不耐摔 所以都换成硬封

估计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纸板的话用牛屎真的不耐用,,如果全玻纤板,,用牛屎也耐用

原来是这层考虑在里面 没往这想过

网友F:
这个遥控芯片是可以编程的,用户码,按键对应的数值都可以自定义,但好像只可以编程一次,我一直找不到手册。这样的好处是厂家可以只用一种芯片,就能满足生产需要,且它支持的按键超过60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干 电视还能省省眼睛

最省眼睛的是收音机,如不是工作需要,对电脑要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遥控芯片是可以编程的,用户码,按键对应的数值都可以自定义,但好像只可以编程一次,我一直找不到手册 ...

谢谢科普

网友:
我的就摔了一下,电池盖的扣就断球了,现在只能用胶布粘着用。

网友:
我有一个盒子坛里收的,遥控器按钮也是硬封,用时要使劲按把手都按疼了。后来网上买一个学习型的把它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