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爱普生EB-450W投影机拆解清灰,碰到疑问

楼主(2020-11-23):
这个是我在本地收的,用倒是可以用,就是亮度比较差,要清灰尘。

但拆到这,就有折不下去了,里面的灰太多,光路的,还有3LCd的。不知道怎么下手。看坛里的高手的拆机,说镀膜的偏光片不能擦拭,还有点胶的螺丝不能动,会很难调回来。搞得难以下手,最后这个图片点胶螺丝是不是真的不能动呢。也知道3LCD那是不能乱调的。有经验的坛友说说,怎么折腾才好呢。谢谢啦!!!!!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69这个是坛里高手拆的,我参考了一下,发现自己还是搞不明白。。

网友A:
这种方案本来就是亮度低,颜色鲜艳。单位有个,使用皮吹子吹的。小心点吧,这货确实不好矫正。还有一台被我玩儿坏了的。23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案本来就是亮度低,颜色鲜艳。单位有个,使用皮吹子吹的。小心点吧,这货确实不好矫正。还有一台被我 ...

我想把有点胶那里的光通拆开,清理一下,不知道那点胶的螺丝能不能动,所以就问一下,还想把3LCD也拆下,吹吹。

楼主:
投影机呀,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投影机呀,兄弟

冲段,没注意看,

网友B:
搞个那种小的吹风除尘器(好多修电脑店里都有),吹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那种小的吹风除尘器(好多修电脑店里都有),吹灰。。。

觉得要搞得好,还得拆开

网友C:
曾经的超短焦投影仪,反射式投影技术,镜头里不少非球面透镜来配合反光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的超短焦投影仪,反射式投影技术,镜头里不少非球面透镜来配合反光镜。 ...

看来很难搞开呀,麻烦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很难搞开呀,麻烦中

光路的地方尽量先凑合用别拆,拆了清晰后后要重新调光轴校准太麻烦,先试试腐蚀性尽量低的电路板清洗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路的地方尽量先凑合用别拆,拆了清晰后后要重新调光轴校准太麻烦,先试试腐蚀性尽量低的电路板清洗剂。 ...

我打算买个吹皮球回来吹吹,光路能拆开,就清一下,那个3LCD的液晶是不敢动的呀,只能吹吹

网友D:
一瓶压缩空气也不贵吧,吹吹免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瓶压缩空气也不贵吧,吹吹免拆

还有这东西,关键还是要拆开电路板,才能吹到下面的光路和液晶,不然还是不干净,那我上淘宝看看。

网友E:
提醒楼主接下来千万要注意:各个镜片的反正面千万别错了,有点的时候镜片尤其是镀膜的正反面掉个个就色彩出问题,一定要做好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瓶压缩空气也不贵吧,吹吹免拆

这样说,是不是拿去修车那里用气枪来吹,连压缩力灌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醒楼主接下来千万要注意:各个镜片的反正面千万别错了,有点的时候镜片尤其是镀膜的正反面掉个个就色彩出 ...

好的,我一个拆来弄,我看坛里的高手说,镀膜的不能用手摸,那我拿去修车那有气枪吹,应该简单的。就不用太折腾了

网友(2021-04-16):
你的机器噪音大吗,

网友:
也想入一个,不知道会不会翻车,看了大家清灰,更犹豫了

网友:
这种我拆过,注意拍拆的步骤和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