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卡正常驱动,在windows7系统下感觉不对? 是不是不支持win7系统?

楼主(2020-11-23):
显卡正常驱动,在windows7系统下感觉不对? 是不是不支持win7系统?

图片可以放大看啊。。。

救命了啊。。。

显卡正常驱动,在windows7系统下感觉不对? 是不是不支持win7系统?

网友A:
605显卡,最好拔了。

网友:
不会是2010年以前的电脑吧。这个显卡驱动是去官网下载的吗?

网友B:
昨天碰到一个不一样的情况
玩荒野大p客,然后呢,R星总提示说需要新版驱动,然后查了一下,找n卡官网,下了个500m的最新版台式机驱动,高了好几个版本
然后就一切正常了

建议官网找吧,反正下载快,安装完重启一次,完事儿~

网友:
显示器的驱动了解一下

网友C:
显示器的信号线动过没?或者是用了转换头?阉割版的线材不能认到显示器型号,调不了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的信号线动过没?或者是用了转换头?阉割版的线材不能认到显示器型号,调不了分辨率 ...

也是,HDMI比VGA多好几个分辨率。

网友D:
win7 下肯定没正确驱动,正常应该和xp显示的差不多,可以看到正确的显卡型号,可以试试驱动精灵,安装成功后再删除。

网友E:
驱动程序问题,更换驱动程序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F:
话说驱动精灵真的是非常可怜的一个程序,要用的时候把人家装上,用完了立马卸载,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结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驱动程序问题,更换驱动程序一般可以解决。

试过几次了.....

听大师的啦.....

再试几次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5显卡,最好拔了。

显卡是垃圾。。。

现在主要做亮机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碰到一个不一样的情况
玩荒野大p客,然后呢,R星总提示说需要新版驱动,然后查了一下,找n卡官网,下了 ...

官网找不到。。。

网站上随便找个。。。

现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7 下肯定没正确驱动,正常应该和xp显示的差不多,可以看到正确的显卡型号,可以试试驱动精灵,安装成功 ...

网上随便找个下载安装好。。。

现在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驱动程序问题,更换驱动程序一般可以解决。

现在好了。。。谢谢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说驱动精灵真的是非常可怜的一个程序,要用的时候把人家装上,用完了立马卸载,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结局。 ...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不用精灵。。。

精灵专门安装一大把的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说驱动精灵真的是非常可怜的一个程序,要用的时候把人家装上,用完了立马卸载,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结局。 ...

俺先用驱动人生。。。

解决不了。。。

然后用另外一款也解决不了。。。

最后用垃圾精灵也试过几次。。。

也不行。。。

发帖问下。。。

现在好了。。。

网友:
网上随便找个下载安装好

手气正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卡是垃圾。。。

现在主要做亮机卡啊。。。

我也有一块gf605显卡,品牌机上面拆下来的,维修主板的时候亮机用。

网友:
建议是拔掉显卡以提升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