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尝试NN次后,救活亿储2258xt +H27Q1T8QEM6R,但是写入很慢??

楼主(2020-11-23):
捡到一个不认盘的YICHU 120GB SSD,2258xt +H27Q1T8QEM6R单颗粒,尝试十几次后终于找到一个适配有正确HY颗粒型号的工具,开卡成功…… 测试读速很稳定230MB,但是写入测试就很惊诧: 只有几十MB?? 见图……  第一次为了成功把闪存速度设定低速DDR200,写入在30~60MB之间;再刷一次,把闪存调整到DDR400,写入在12GB后大跳水到50MB上下?  这样的速度…… 连机械HDD都不如啊

疑问: 开卡后的这块SSD,是本身先天不足,只有这个性能?   …… 还是开卡的软件、or参数设置不合适导致的写入慢? 恳请大佬们指教。后面放出可以正常开卡的工具软件包

网友A:
1、58xt支持4ch,目前只有2ch,所以读速度也就300左右。
2、这是2D的TLC,TLC的速度,你懂的。除了前面几个G的高速模拟slc cache外,后面是直写模式,速度波动很正常。
3、HY16这个制程是漏电比较厉害一代,不建议存重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8xt支持4ch,目前只有2ch,所以读速度也就300左右。
2、这是2D的TLC,TLC的速度,你懂的。除了前面几个 ...

谢谢大佬解惑

也就是说这个不认盘的SSD开卡是成功的了? 这货本身就只有这个垃圾性能? 那就这样了,拿来做临时的系统测试盘玩吧,反正是捡来练手的

网友:
开心模式都跑不到SATA的一半,也太惨了

网友:
我也有个亿储的固态..区别在闪存是h27q1t8QAM6R.砸在手里一年多还没搞定

网友:
1.你这个盘算好的了,我上周拆的20个亿储的固态,清一色的sg垃圾片子
2。hy漏电,小心点
3。这个板子有玄学问题噢噢噢

网友(2022-01-18):
我和你一样型号的固态竟然是2256XT,找不到开卡工具,大神有不

网友(2022-03-31):
终于找到了,不知道能不能用在我的盘上面

网友(2024-01-14):
我的AcerGT500A不知道好不好用,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我也有2个这牌子,速度是慢。。。

网友:
这些杂牌固态就是这个样子,速度比机械硬盘快那么一丢丢。凑合用吧,实在看不惯,换固态呗。当然你想用它练习开卡,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