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降低功率可以延长灯珠寿命

楼主(2020-11-23):
这是双十一买的,标称16W,实际测量14瓦

第一次买的是4色led,有增色的效果,功率标12W,实际测量10W左右
这次买的是标称16W ,蓝白光,实测14W,都是少两瓦。
4色的60缸没有稍微大功率的,比较亮的一般都是蓝白光

商家标3排的24W卖29,我这个是4排,却只有16W ,卖35,长度一样,为啥灯珠多了功率却变小了呢
因为不是彻底的草缸,这亮度还可以。都够用。

4色LED还是有增色效果,适合一些色彩艳丽的鱼,蓝白光会让缸看起来更清澈,适合看草,但是鱼体色会变淡

网友:
便宜灯珠寿命都不长,
即使寿命够了 光衰也很大,
灯外形很好,就只灯珠一般
估计寿命半年吧  有一个烧黑的
就是修了 其他灯珠也会陆续烧黑

还是进口灯珠寿命长光衰少,
经过那个什么什么认证的 ,
保证多少小时寿命 寿命内光衰小于80% ,
才靠谱,
进口的显色性也会好很多 一般大于82%。

网友A:
长度一样,可能灯珠的密度不一样。

或者灯珠数量多,反而功率小,可以考虑是电流小。

我自己diy的鱼缸灯就是0.3a时发热大,亮度高,灯珠容易坏。

我换用0.4a的电流,灯珠两并。这样发热低,亮度低点。

网友B:
并不全面,散热也是续命的

网友C:
鱼缸漂亮。你养的是基因斑马?

我养的基因青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度一样,可能灯珠的密度不一样。

或者灯珠数量多,反而功率小,可以考虑是电流小。

我数了一下,大概88个,按他们描述每个0.5w,实用0.3w算,那应该是26瓦
除非是按百分率算能跟我这实测对上,88*0.5=44*0.3=1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不全面,散热也是续命的

摸着就是驱动热,灯板不热,用的电流应该很小,估计靠灯数量增加亮度与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鱼缸漂亮。你养的是基因斑马?

我养的基因青鳉。

不知道啥叫基因斑马呀,买的斑马小鱼苗,30条特惠装,本来以为会挂掉一部分,没想到只挂了一条,还有4条五彩丽丽,这些鱼苗长大了,显得鱼有点多了,本来打算在整点红绿灯,宝莲灯啥的,现在看来得送走一批才能上新的鱼了,不过这些鱼都挺皮实的,不到寿够呛能挂。你之前说的青鳉我也看了,颜色跟水草靠色
我就想达到半草缸半鱼缸的效果,就是草长大了,鱼在草里游的那种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啥叫基因斑马呀,买的斑马小鱼苗,30条特惠装,本来以为会挂掉一部分,没想到只挂了一条,还有4条 ...

人工改造基因的斑马鱼。很好看。冬天需加热。
青鳉不需要加热

网友:
这种计量插座功率因数不太靠谱,直接公式计算看看是多大功率

网友:
知足吧,现在网购的便宜灯功率一般都要打个六折,例如标24W实际18W,标36W实际24W,相比之下标16W实际14W已经非常良心了,好多还是标30W实际只有14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