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节串联锂电池充电IC,2款芯片测试板充电测试

楼主(2020-11-23):
第一款三节串联锂电池充电IC,电路图,充电测试:
PW4203是一款4.5V-22V输入,最大2A充电,支持1-3节锂电池串联的同步降压锂离子电池充电器芯片,适用于便携式应用。可通过芯片VSET引脚选择1节充电2节串联充电3节串联充电。PW4203集成了频率800 kHz的同步降压稳压器,具有极低的导通电阻,可实现高充电效率和简单的电路设计。
PW4203具有输入过压保护24V,和低压启动保护3.9V,还具有输出VBAT电池充电电压的过压保护,输出短路保护,过温保护,过流保护,过时间保护。
PW4203还具有过时充电设定,通过C1的电阻容值来编程充电时长,一旦超时,IC将停止充电操作并闭锁。只有重新插入电源或重新插入电池,才回复正常充电。
三节串联锂电池充电电路图:
三节串联锂电池充电测试板测试: 13V输入,15V输入,18V输入

第二款三节串联锂电池充电IC,电路图,充电测试:
PW4053 是一款 5V 输入,最大 1.2A 充电电流,支持三节锂离子电池的升压充电管理 IC。PW4053 集成功率 MOS,采用异步开关架构,使其在应用时仅需极少的外围器件,可有效减少整体方案尺寸,降低 BOM 成本。 PW4053 的升压开关充电转换器的工作频率为 500KHz,转换效率为90%。

    PW4053 输入电压为 5V,内置自适应自调节功能,可智能调节充电电流大小,防止负载过大的适配器输出,可匹配所有适配器。
三节串联锂电池充电电路图:
三节串联锂电池充电测试板测试:
使用笔记本电脑自带USB口进行测试
同时,三节锂电池锂电池的输出电压范围是9V-12.6V之间。我们需要转成5V6V或者3.3V等时,需要使用LDO或者是DC-DC降压电路了。
DC-DC
降压产品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频率
封装
PW2058
2.0V~6.0V
1V~5V
0.8A
1.5MHz
SOT23-5
PW2051
2.5V~5.5V
1V~5V
1.5A
1.5MHz
SOT23-5
PW2052
2.5V~5.5V
1V~5V
2.0A
1.0 MHz
SOT23-5
PW2053
2.5V~5.5V
1V~5V
3.0A
1.0 MHz
SOT23-5
aPW2162
4.5V~16V
1V~15V
2A
600KHZ
SOT23-6
PW2163
4.5V~16V
1V~15V
3A
600KHZ
SOT23-6
PW2205
4.5V~30V
1V~15V
5A
500KHZ
SOP8-EP
PW2312
4.0V~30V
1V~28V
1.2A
1.4 MHz
SOT23-6
PW2330
4.5V~30V
1V~28V
3A
500KHz
SOP8
LDO产品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静态功耗
封装
PW6566
1.8V~5.5V
1.2V1.5V,1.8V,2.0V,2.5,
.2.8V,3.0V,3.3V,5V
250mA
2uA
SOT23-3
PW6218
4V~18V
3V,3.3V,5V
100MA
3uA
Sot23-3
PW6206
4.5V~40V
3V,3.3V,5V
150MA
4.2uA
Sot23/89
PW8600
4.5V~80V
3V,3.3V,5V
150MA
2 uA
Sot23-3

网友A:
Vset是设置电池串数吗?

网友:
我知道SY6912就可以1~2~3串充电,而且是同步整流,tp5100可以1~2串,都是2A的芯片。

网友B:
赠100片帮你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et是设置电池串数吗?

接地1粒,接vcc两粒,悬空3粒~

网友:
没有单节检测,怎么均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赠100片帮你测试一下

打劫!成品倒贴200M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