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选择合适的晶振?根据什么标准来选的

楼主(2020-11-23):
电路设计时老会碰到用晶振的情况,都根据什么标准来选的

网友:
根据心情来选

看你要做什么,手里有什么,有没有特殊需求吧,如果对频率没有特殊要求的选频率低的节能,选功率高的处理快,手里只有8M没有12M的那就用8M,手里8M12M都没有的用内置也行,反正咋着都能工作。要是对频率有特殊需求的就得看需求了,像串口通信的话11.0592M出来的频率就比较准,USB的话8M6倍频或者12M4倍频的话就可以,11.0592就搞不出来48M频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