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LEAWIN 2.8-12mm电动光圈监控镜头

楼主(2020-11-23):
科普一下什么是光圈

主角
这个是电动光圈镜头,多年前我以为是电动变焦镜头

这个才是电动变焦镜头
拆解受害者预订

看起来光圈像是关上的

2.8-12mm F1.4

拆!

4线小电机
怎么驱动?

以前用有这种接口的摄像头测试过
记得好像是没反应
估计是设置不对或者是那个摄像头是有故障的

等找一个新的试试看

楼主:
可以了,手盖住摄像头光圈会动

网友A:
4线小电机 正反转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4线小电机 正反转电机

驱动电压不知道是5v还是12v,找个时间用万用表测一下绕组,加5v试试看

楼主:
还有这些2013年左右的古董高速球机芯
网络的,清晰度一般般,不过有光学变焦加持还可以,配置这些摄像头是真的贼麻烦。。。
据说网络通讯是集成在那个一体机芯里面的
这种网络机芯到2020年一个还要几千块

网友B:
这是同步电机,直接加电源不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同步电机,直接加电源不转的

同步电机有很多种,从日常生活微风扇,到开关磁阻电机和无刷永磁电机等。正确的应该是步进电机,可以试试可调电源短时间接电机线,想办法让光圈慢慢转到全开,成功后可以当运动相机改装手动镜头配件,有些失败的话内置光圈关闭复位弹簧。

网友C:
cs镜头,2.8mm的少见。我这都是m12的镜头有2.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s镜头,2.8mm的少见。我这都是m12的镜头有2.8的

我也是有一堆镜头,以前不懂瞎搞弄坏了好几个,现在TB一查emmm好贵。。。。

网友:
仓库淘汰了几个索尼的大枪机,模拟机,换成网络数字机了,机身铝合金扔了,留下镜头玩,记得是腾龙的

网友:
那是微型步进电机,手动变焦的好玩这种自动的需要驱动和单片机支持很麻烦啊,四楼那种我好几个不知道怎么干嘛用要是手动的可随便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