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别轻易撕标签!希捷叠瓦盘拆解(SEAGATE ST500LM034)

楼主(2020-11-23):
前三张和别的拆硬盘没什么不同。

第四张有些不同了,揭开标签,看出来没有?开始怀疑我的眼睛,右上角那个应该是磁铁吧?和旁边的硬盘盖之间有那么大的缝隙,莫非这就漏气了?

果然啊,拆下盖子,盖子边缘也没有软胶啥的作为密封材料,和裸露的磁铁还有那么大的缝隙,看来这灰尘全靠一张标签纸隔绝啊,这,本来叠瓦盘就娇气,这真是省到极致了。

next

网友:
没了?字数补丁

网友:
看来标签不能随便揭,搞不好就漏气了

楼主:
就用那几十块钱的电子显微镜拍了几张磁头的照片将就看看吧

楼主:
我记得以前的固定硬盘磁头臂的轴承那里还有个螺丝,这个没有螺丝,轻轻松松就可以拿下来了

网友:
做工比较精致,现在的已经改进了很多

楼主:
也不知道磁头上那个像图钉一样的图案有什么道理

网友A:
靠标签纸来密封的啊

网友:
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其实只要耐用,无所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标签纸来密封的啊

专门坑 手痒的数码爱好者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以前的固定硬盘磁头臂的轴承那里还有个螺丝,这个没有螺丝,轻轻松松就可以拿下来了
...

这个搞错了,磁头臂轴承是有螺丝的,从硬盘盖穿下去的,当时拧滑丝了,后来就用电钻把那个螺丝钻掉了

网友:
废了,看起来是没办法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标签纸来密封的啊

估计是厚度限制,要做好点可以滴环氧胶密封,不过硬盘应该有通气结构,通气道有多级过滤,氦气硬盘才是真正的密封。

网友B:
硬盘本身不需要密封,要的是防尘。过去很多硬盘上都有呼吸孔,通过过滤棉和迷宫气道和外界相通。
用贴纸密封没什么问题,硬盘贴纸胶很强的,保证你不撕,在硬盘寿命内它不会掉,阻隔尘埃没问题。

网友:
硬盘不是真空的腔体吗?我一直认为是真空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本身不需要密封,要的是防尘。过去很多硬盘上都有呼吸孔,通过过滤棉和迷宫气道和外界相通。
用贴纸密 ...

从来不可能用滤棉 用的是滤膜 就是类似生料带的那种熔喷布 可以防水分子入内 如果是滤棉滤纸这类粗粝的东西 盘片放着就能长斑 透气主要作用是平衡内外压 压变会影响磁头与盘片的距离

网友C:
500G都是叠瓦呀.

网友:
500g的叠瓦???有存在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G都是叠瓦呀.

当你惊喜地看到缓存有128M这么大的时候,意味着这就是叠瓦盘了

网友:
这下拆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