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闲来无事拆个投影仪,坚果J6S清灰

楼主(2021-05-05):
这个投影有17年到现在,依然坚挺,不用想也很多灰了,最近看着看着偶尔会重启,估计是热量散不出太热了,想着有空拆下来清洗下灰尘

光机整个可以拿下来,有一个光路独立的散热片,另2个颜色的LED共用一个尾部散热片,散热片和风扇都刷干净,吹干净

装上开机完美,另外群里有没有大神懂安卓的,投影升级到最新版十分垃圾,降回原版本了,但是每次开机就提示有新版本,有没有什么办法屏蔽升级,但又要保证联网

网友A:
adb屏蔽系统更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b屏蔽系统更新就好了

连接不了电脑,没有USB调试模式,怎么都打不开调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不了电脑,没有USB调试模式,怎么都打不开调式,

那我就不会了,等大佬看看

网友B:
路由屏蔽升级网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屏蔽升级网址?

怎么知道它的升级网址是多少

网友:
同款,上次拆的时候不小心刮掉个件

网友C:
小投影就这问题
散热没堆料
然后难拆
最后是所用风扇会吵,但换风扇基本没法兼容。。。所以后来看极米还是坚果有个型号是用8还是9CM的标准风扇就感觉不容易。。。

升级你直接断网,自己加个安卓盒子,比如N1一类就行了。。
反正我的极米就是这么做的,不然总偷偷更新,神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投影就这问题
散热没堆料
然后难拆

风扇噪音还好,能接受没有比刚买大,接盒子画质明显没有安装MX播放器好,感觉极米和坚果接HDMI都故意把锐度调得很高,画面脏脏的,而且无法调,极米的可以调,但是调整后画面细节没有了,下一代还是换灯泡机或者优派X1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