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这个芯片nw856做U盘用什么主控板

楼主(2020-11-23):
nw856做U盘用什么主控板  坏的固态硬盘,容量是90g的  求推荐主控板

网友:
这是划线片吧,90G那应该是屏蔽了一个CE咯,应该2258XT可以吧

网友:
应该是B0BK,可都到S9啦,开出来速度能好吗?

网友:
3281就将就用吧,简单

网友A:
nw856是2ce b0kb,满容量96G,这个闪存,适合上sm328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w856是2ce b0kb,满容量96G,这个闪存,适合上sm3281

3281上多ce的B0K奇葩问题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81上多ce的B0K奇葩问题挺多的

开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