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LED灯带用的12伏开关电源

楼主(2020-11-23):
拆一个LED灯带用的12伏开关电源,看着挺简陋。请教一下各位,这个电源可以用在车机,移动硬盘盒之类的12伏设备吗?还有一个问题,指示灯旁边那个201可以调节电压吗?

楼主:
黄色的那个小小的旋钮 上面写着201 是不是可以调节电压的呢?

网友A:
很干净的电路,估计都贴片在背面了

LED旁边那个是电压微调,一般±2~3v adj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干净的电路,估计都贴片在背面了

LED旁边那个是电压微调,一般±2~3v adj ...

谢谢 请问这个可以用在移动硬盘供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这个可以用在移动硬盘供电吗

不建议,可以应急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可以应急用一下

好的 多谢

网友:
这电源也太简陋了吧,或许是好的我见的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色的那个小小的旋钮 上面写着201 是不是可以调节电压的呢?

是调节电压的,只是小范围的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多谢

好多帖片件都在背后呢,可惜没背面图片。一般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