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多少伏才电人

楼主(2020-11-23):
近80v的电池触摸按住正负极,手指微微感觉刺痛。而一般的电源适配器漏电对零对地我测得高的就20来伏就感觉很电很刺痛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安全电压是36伏。安全电压是指不致使人直接致死或致残的电压,一般环境条件下允许持续接触的安全特低电压是36V。行业规定安全电压为不高于36V,持续接触安全电压为24V,安全电流为10mA,电击对人体的危害程度,主要取决于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和通电时间长短。

网友:
被大货车24伏电过感觉还是很明显的,前几天帮同事安装开关插座面板被220电了一下,以前220都是脚踩地不小心碰到火线,前几天是真真正正左手零线,右手火线,那被电的感觉更强烈,心脏都有感受,而且过了半个小时以后才逐渐好转,还是不带电作业的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B:
万用表9v电池两极放在舌头上就受不了了。

网友C:
手打湿状态 一手一把扳手分别靠12V蓄电池都能感觉电击

网友:
50年代以前的小轿车,有的停车带电。小孩不小心摸到外壳会被电击一下。

网友:
手指沾点水  更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电压是36伏。安全电压是指不致使人直接致死或致残的电压,一般环境条件下允许持续接触的安全特低电压是 ...

几十年前电工学上是这么说的,行业惯例而已,我发现作不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9v电池两极放在舌头上就受不了了。

小时候用舌头尝随身听电源插头,根据刺痛强度判断随身蓄电池电量以及线材是否好的通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时候用舌头尝随身听电源插头,根据刺痛强度判断随身蓄电池电量以及线材是否好的通电… ...

野生 内阻测试仪

楼主:
歪楼了,我主题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同样电压下,为什么感觉交流电比直流电感觉更电人?这方面忘记光了,好像同样交流电和直流电对人伤害还不一样!

网友:
我用舌头舔过电话线 麻麻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歪楼了,我主题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同样电压下,为什么感觉交流电比直流电感觉更电人?这方面忘记光了,好 ...

这个回答靠谱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1163166
不看分析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打湿状态 一手一把扳手分别靠12V蓄电池都能感觉电击

我是汉手汗脚,多年都只穿凉鞋了(一天下来脱掉袜子都是湿的,关键是染上脚气发热烧脚也就算了,强忍着会把脚烧烂脚气恶化),这样拿手机玩一会回帖,手机背面都有水汽!小时候玩随身听4V的蓄电池通过我左右手能点亮发光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歪楼了,我主题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同样电压下,为什么感觉交流电比直流电感觉更电人?这方面忘记光了,好 ...

就举个不太恰当的栗子,,交流电好比打耳光左右开弓

网友:
有报道说36伏以下的也不一定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汉手汗脚,多年都只穿凉鞋了(一天下来脱掉袜子都是湿的,关键是染上脚气发热烧脚也就算了,强忍着会 ...

哎 差不多 夏天着急了 手能看见滴水  基本上上班袜子肯定湿了   没得治

我小时候都可以直接拿烧红的木炭  手捏上去就  次  的一声打湿了
只是注意袜子一定要纯棉的  另外注意别穿别人的鞋子哪怕拖鞋 都可能传染脚气给你

冬天有时候脚也出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举个不太恰当的栗子,,交流电好比打耳光左右开弓

好帖
层主的这个比拟
用浅显的事实
说明了电学方面抽象的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歪楼了,我主题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同样电压下,为什么感觉交流电比直流电感觉更电人?这方面忘记光了,好 ...

交流电都是指有效值峰值是根号2

网友:
电压还好,注意不要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