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强拆格兰仕微波炉磁控管(Galanz M24FB-610A)

楼主(2020-11-23):
微波炉云母片油污放电严重,处理好后依然不加热,换了磁控管加热正常,闲来无事拆了看看内部到底是啥样

称重816克

型号铭牌

两个圆形磁铁

灯丝插座

天线帽已经烧坏扔了

这算啥?电感?

拿开了正面铁板

铜丝的,这就是个垫片?

铝散热片

看着很普通,磁力好像还挺大

待续

楼主:
两头有沿儿,还高了点,看来铝片得破拆了

拆完铝片,核心部分来了

砸了灯丝接线柱的瓷块,这个断了的像弹簧似的,估计就是灯丝吧,已经断成好多节了。拆之前忘记测灯丝是否开路了

天线端锯掉了,这根金属棒跟前端是压死的

内部空芯,这根铜棒在外环

上台钳,角磨机切开

铜的,还挺厚

两端的壳子是铁的,

破桶重圆

拆解完毕,忘记拍全家福了,就是这些东西了。也没看懂到底是怎么产生微波的,了解了基本构造,下次拆一个完整的铜芯

网友:
穿心电容击穿。论坛有更换贴。

网友A:
我们公司的烤炉也用到磁控管,用的是东芝的,一般的微波炉是用风冷的,我们是用水冷的,微波电源比磁控管贵得多,故障率不低,搞不懂格兰仕为什么成本能够降的那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的烤炉也用到磁控管,用的是东芝的,一般的微波炉是用风冷的,我们是用水冷的,微波电源比磁控管贵 ...

微波电源?磁控管的电源就是一个变压器,铝线绕组,一个硅柱高压整流,一个1uf高压电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微波电源?磁控管的电源就是一个变压器,铝线绕组,一个硅柱高压整流,一个1uf高压电容吧 ...

最早的是铜线,我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早的是铜线,我拆过

最早是铜线,也已经很早了,估计十五年前吧,十年前的微波炉也是铝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的烤炉也用到磁控管,用的是东芝的,一般的微波炉是用风冷的,我们是用水冷的,微波电源比磁控管贵 ...

因为大批量生产压低了成本。工业用和雷达磁控管没这么大产量,随便一个都五位数起步。

网友:
厉害了,切割机很溜啊

网友:
我之前修一个微波炉 磁控管量起来数据都正常 就是不加热 换了磁控管就好了 坏的那个没想到干嘛 只能拆磁铁玩吗

网友(2021-05-04):
真是个厉害的,拆的细

网友:
谢谢分享,拆的很详细,终于知道其内部结构了。。。。

网友:
这个东西我也拆了不少,但是到现在基本原理知道 ,但具体工作原理还是搞不明白

网友(2021-06-03):
磁控管属于真空管这个系列。

网友:
磁控管的工作原理是加热灯丝,并在灯丝上加上负高压,然后灯丝会对磁控管壁发射电子,螺旋式电子在谐振腔内振荡,形成2.4G的振荡波,再由发射头射出,让食物的分子引起共振产生热量

网友(2021-08-02):
昨天也拆了一个,内部灯丝断。

我是用小电磨机,把外壳柱体两头咬合的小箍圈小心磨掉,然后揭开的,得到完整的铜芯。
有点小重,当镇纸了。

网友:
一直以为是类似三极管一样的超高频管。

网友:
前几天丈母娘说微波炉打火了  我都没过去 让老婆晚上送娃上英语课的时候带块云母片回去  我丈母娘照着旧的剪好插上就没事了 我老丈人直夸丈母娘会修电器了 以前也有过一次 问老婆 果然 丈母娘没有清理炉内油污的习惯

网友:
微波炉是民用电器里最接近外星科技的东西

网友(2022-07-24):
如果放大做个微波武器,直接烤熟500米以外的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