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nphic P-M1英菲克无线充电鼠标拆解

楼主(2020-11-23):
无意中找到一个同事留下的无线鼠标,试了一下是不可见光的,突然想起自己的罗技M215还是红光的,在黑色的鼠标垫或者红色的鼠标垫上面特别不好用,于是手痒拆开来,把里面的不可见光的二极管换到

罗技上面试试。换了之后果然在黑色表面物体上好用多了。剩下的配件留着备用

按键是静音按键

换好后这个老款的M215也变成不可见光了。

网友:
在黑色表面物体上好用多

下次买无可见光的

网友A:
这种二极管也就几分钱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二极管也就几分钱一个吧

问题是算是邮费就不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二极管也就几分钱一个吧

生活中还有哪些东西上有这玩意,我的富勒M65耗电有点大,想拆个把红光LED换了试试看

网友:
谢谢分享,我以前还以为led跟传感器是必须配套的

网友(2022-07-29):
引用 网友B:
生活中还有哪些东西上有这玩意,我的富勒M65耗电有点大,想拆个把红光LED换了试试看 ...

买四个好点的充电电池轮着用,电池都不用买了。

网友C:
我还想买个带光的1代215,你到好,把有光灯珠换无光的了,我有两个所谓经典的215二代无光的,说实话不咋地,有点飘,移动精度不是很高。罗技的鼠标难道就是外壳和电路板做很好看,但最基本的功能确没做好,听说185飘得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想买个带光的1代215,你到好,把有光灯珠换无光的了,我有两个所谓经典的215二代无光的,说实话不咋地 ...

有光的在红色的表面划不动,无光的好很多。

网友:
哪个颜色省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