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普彩功率计功率数值不更新是哪里坏了?晶振?

楼主(2020-11-23):
插上电只能检测1秒钟的功率,然后功率数据流定格了。比如我空载插上,就一直显示0瓦。如果我带负载数据就会更新1下或者2下。然后定格。
定格之前屏幕会暗一下,但是不熄灭再亮起来,数据就不变了坏的时候是插电空载了半个多月,然后就是这样了。

网友:
先查查芯片供电是否正常,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571

网友:
换个新的 试试看

网友:
一般都是红色的阻容容值过低
拆下来拿万用表测测
换的话最好换安规电容

网友:
可能红色CBB电容容量不足了,换个试试吧,注意耐压要400V的。我的也是普彩,用了四五年了,现在好像优惠购有,价格便宜了不少,记得当时40多买的

网友A:
能过自检证明晶振 主控基本正常,能检测一秒定格证明自检时没开始测量功耗较低供电不足时也勉强能通过,自检后开始测量功耗变大,cbb电容失容供电不足仅依靠两颗电解储能维持1秒后供电电压降低到极限死机,大概这么个流程,先换个cbb看看,要不3.3单独供电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过自检证明晶振 主控基本正常,能检测一秒定格证明自检时没开始测量功耗较低供电不足时也勉强能通过,自 ...

感谢大婶指导,cbb电容已经买了,到货就先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婶指导,cbb电容已经买了,到货就先换掉试试

其实应该先用电源试一下最好,免的花冤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