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统计自己手上的电源导线粗细和额定电流的关系(无图)

楼主(2020-11-23):
RT
想弄个集中供电,反正设备也都在一起的。然后就纠结起了多大电流该用多粗的线的问题。然后就把一些原装电源翻出来看看喽,不放图片是因为线上标的字实在太小了,渣渣手机根本拍不出来,所以直接文字记录吧。
以下线的粗细均以线上标准的为准,楼主没有实际剪开测量(都是正规厂家应该不会虚标)。

1、腾达AC9(博通128+8+USB版)原装电源 12V     2A   22AWG
2、斐讯K2原装电源                                    12V  1.5A   22AWG
3、NEWifi3 后配电源(共进电子,正规的)      12V     1A   24AWG
4、TP-LINK原装电源                                   9V 0.85A   24AWG
5、TP-LINK原装电源                                   9V   0.6A   26AWG6、创维电视盒子电源(移动IPTV)                  12V    1A    26AWG
7、浙江广电/华数光猫原装电源                   12V   0.5A   26AWG

按照这个大致规律:
额定电流2A                 20AWG或者更粗
额定电流1.5A              22AWG或者更粗
额定电流1A                 24AWG或者更粗
额定电流0.5A(0.6A)     26AWG或者更粗

后续会继续补充,欢迎坛友一起跟帖补充

网友:
主要考虑线损  最大负荷是大大满足的

网友A:
导线有载流量的,基本上1平方毫米可以走4-5A电流

网友B:
K2那个用料太过奢侈了,就几W的路由,给了那么大电源

网友:
正规产品标示的都有余量。就像食品质保3个月实际5个月都可以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线有载流量的,基本上1平方毫米可以走4-5A电流

0.75平方毫米按照相关标准可以走10A电流,1平方毫米的话10A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K2那个用料太过奢侈了,就几W的路由,给了那么大电源

那是你没测试过跑测速的时候K2的功耗。
我测出来的数据是2.4G跑测速功耗就到8W多了,5G跑测速也是8W左右。如果2.4G和5G一起跑测速12V1.5A的电源也就刚好够用而已。

不要说实际使用中不是跑测速,大流量使用的时候就相当于在跑测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你没测试过跑测速的时候K2的功耗。
我测出来的数据是2.4G跑测速功耗就到8W多了,5G跑测速也是8W左右 ...

我昨天吃面1斤,今天吃米饭一斤,就等于我能吃两斤?你怎么没测两个一起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吃面1斤,今天吃米饭一斤,就等于我能吃两斤?你怎么没测两个一起跑? ...

仅仅是测试而已,如果两只手机一只连5G一只连2.4G同时测试或者高流量使用的就是这种情况了呀。
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并不是小概率事件。

你每天吃饭还要吃菜和喝水/汤的,菜、水也算你的食物摄入。人每天少吃一点不会有什么事情的。但是路由器工作的时候电源功率不足它必然不能正常工作,死机、重启、断网很多时候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仅仅是测试而已,如果两只手机一只连5G一只连2.4G同时测试或者高流量使用的就是这种情况了呀。
这是很有 ...

同时连2.4 5G功率就翻倍?2个CPU 2个内存一起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仅仅是测试而已,如果两只手机一只连5G一只连2.4G同时测试或者高流量使用的就是这种情况了呀。
这是很有 ...

最准确的比喻是你测显卡满载100W,CPU满载100W,于是你得出了两个一起满载就是200W 你难道不觉得荒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时连2.4 5G功率就翻倍?2个CPU 2个内存一起工作?

消耗功率最大的是功放,又不是CPU和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准确的比喻是你测显卡满载100W,CPU满载100W,于是你得出了两个一起满载就是200W 你难道不觉得荒谬吗 ...

那按照你的说法电脑电源给100W就够了?
实际还真要给200W,因为双烤虽然不是200W,但是接近200W,考虑到留余量的话至少250W起步才够。

我就不明白你个小白装起13来怎么就那么牛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消耗功率最大的是功放,又不是CPU和内存。

你真搞笑,功放最大?你去查查7620芯片功耗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真搞笑,功放最大?你去查查7620芯片功耗多少

不用查,你拿台K1和K2都测一下就知道了,区别就在功放上。而且K1其实也是有功放的,只是内置功放功率比外置小。

你不会以为测速的时候CPU会满载吧?然而并没有,7620在测速时一般也就30%左右。CPU负载并不高的,功耗也不可能达到最大功耗。再加上K2的内置功放是关闭的,所以CPU功耗更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查,你拿台K1和K2都测一下就知道了,区别就在功放上。而且K1其实也是有功放的,只是内置功放功率比外 ...

CPU还功耗低,我只听说往CPU上堆散热片的,没听过有不堆CPU往功放上堆散热片的。
电磁炉网件6300我估计你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还功耗低,我只听说往CPU上堆散热片的,没听过有不堆CPU往功放上堆散热片的。
电磁炉网件6300我估计你 ...

那只是网件那个型号的CPU功耗高罢了,不同型号的CPU功率可以天差地别。博通的CPU一向都功耗高,也就比较热。MT7620、7621很凉快的,这不是我瞎说,你可以翻翻论坛wifi板块的帖子,不是我一个人的说法,你也可以拆个用这两个芯片的路由器自己用手摸一下,比如K1/K2/K2P,拆了散热片都问题不大。但是你换个博通芯片的,比如K2P B版或者腾达AC9,没散热片能烫手,有散热片如果面积太小了还是烫手。如果是K3那种CPU就更热了,热管都用上了。

网件6300早就是洋垃圾级别的了,当年新的时候也是算热的了,和现在比就更没优势了,典型的高功耗低性能。网件6300拿什么和K2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还功耗低,我只听说往CPU上堆散热片的,没听过有不堆CPU往功放上堆散热片的。
电磁炉网件6300我估计你 ...

而且往功放上贴扇热片并不少见,外置功放功率比较大,散热好的路由器,功率大的路由器都会往功放上贴散热片。K2的功放上就是贴散热片的。不信你可以自己去搜一下拆机贴看看。

另外,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下,如果功放的功率不大,叫什么功放啊?直接用内置的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往功放上贴扇热片并不少见,外置功放功率比较大,散热好的路由器,功率大的路由器都会往功放上贴散热 ...

注意我的说法,我是说的是CPU不贴散热片,功放贴,你给个例子出来
我可没说过功能从来不贴。
按贴散热片的多寡也知道哪个发热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往功放上贴扇热片并不少见,外置功放功率比较大,散热好的路由器,功率大的路由器都会往功放上贴散热 ...

你没听过一种东西叫成本的,都内置了多的钱你出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