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锈钢板能用普通锉刀吗

楼主(2020-11-23):
一个毫米厚的不锈钢板,201的。上面有个直径6毫米的孔要修成6*6的方孔,普通锉刀可以吗?

网友:
可以,你试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可以,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A:
如果你有锉刀,就动手试试。如果你想偷懒,打包过来我帮你试。如果你没有锉刀,你可以问坛友什么方法最好,需要什么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锉刀,就动手试试。如果你想偷懒,打包过来我帮你试。如果你没有锉刀,你可以问坛友什么方法最好, ...

我没有锉刀,你可以包邮送我几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锉刀,你可以包邮送我几把吗?

我也没有啊。一般我是用嘴啃的。

网友:
锉刀硬度超过不锈钢

网友:
能,早几天我刚好用三角锉刀修一张1毫米的304不锈钢洞洞板,板子略大了,本来想用钳子,钳子搞不动它,改用锉刀成了

网友:
挫不动可以用煤气烧红退退火。

网友B:
201硬度不高,我们这俗称不锈铁,应该可以锉的,304,316就够呛了

网友:
碳钢不要与奥氏体不锈钢放到一块
不锈钢要用专用的不锈钢锉刀及不锈钢胶带 而且要严防卤素 避免铁素体污染
核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有啊。一般我是用嘴啃的。

肯川冈坂?我以为是日川冈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有啊。一般我是用嘴啃的。

果然是力口

楼主:
我刚才用温兄的力口搞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用温兄的力口搞好了。

不锈钢专用嘴

网友:
看看你要挫什么东西?不锈钢的硬度不低但也达不到锉刀用的软钢的硬度和韧性,我经常用锉刀挫不锈钢,但一般挫一下铁和铝的问题不大,只是肯定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有啊。一般我是用嘴啃的。

层主身体真棒!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硬度不高,我们这俗称不锈铁,应该可以锉的,304,316就够呛了

有的304很软的

网友:
锉刀干不动包层砂纸搓啊~

网友:
一个不锈钢锉孔,发现了很多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