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闲鱼100元买的谊华8786D拆焊台,看看值不值?

楼主(2020-11-23):
闲鱼上本地买的,100元,

只有图中这些东西,

这段时间想买一个拆焊台,所以在网是看了下
淘宝上小牌子8786基本都在140-150,大牌的就不考虑了,
白光也不想折腾,

看了一下论坛上的拆机贴,和一些建议,

可以分开买 焊台和热风枪,

风枪便宜的金卡思80元,焊台936便宜的小牌 50元,加起来也只要130,

决定就分开买了。等着做活动下单。

这天刷闲鱼 本地有个 谊华的8786D ,看了下成色可以,卖家说没用过几次,

谊华8786D淘宝上全新的卖200,

谊华的算是个老牌子吧,比快克 安泰克差的远,比小牌强一点点吧。

还是拍下来了,跑去当面交易开机试了下发热,就拿回来了,

擦了下灰,就开始拆机。

其实主机很小,占不了多大的位置。

热风枪

热风枪 线长80厘米

手柄907

马蹄头

电源线 0.75X3的,

烙铁架

烙铁架 占地和主机差不多了。

谊华907

拆,金属发热芯

和之前撸的 936烙铁头比较下,做工看起来细致一点。

之前撸的刀头

发热芯

手柄 电路板

发热芯连线

上面有
131217  代表的烙铁芯1312 ?
YH-936AV20 代表 谊华 936 ?

发热丝的电阻 2根白线

热电偶的电阻?红蓝 蓝红 线

发热芯长度

不锈钢的

地线 弹簧 铁的

烙铁头 ,啥合金?也吸的住

套筒不锈钢的

调整一下 烙铁头和发热芯贴合程度。

装上套筒

热风枪手柄, 风嘴是卡座型的

风嘴铁的

热风枪套筒 头部也是铁的

菊花型出风口

5毫米风嘴

12毫米套

发现 塑料护套已经有些融化变形了。

拆开

陶瓷骨架的发热芯

风机 ,2016-6-16 日,16年的产品了啊

发热芯
接线

标示很明白了。

热风枪的手柄螺丝,

开始拆主机了

变压器,接插件

看不出啥好坏来,

只能说线用的还行,220电压的线粗些,24电压的线细些

信号的线还细些。

不知道这变压器是不是铜线的,

淘宝上几个卖谊华8786D 的详情页没有将铜线变压器做一个卖点吹嘘。

蓝线 24V ,给烙铁供电的,这边可以看到里面绕线的颜色,

铜色有点浅,也许是铜包铝的,也许是铜的。

发现这4个螺丝都有些腐蚀,上了什么胶的原因吗?

拆开了主板,感觉还行。

热风枪的可控硅
  ST  BAT16

BAT16-600B 详解
BTA16-600B 主要参数
电流-IT(RMS): 16.0A
电压-VDRM: ≥600V
触发电流: IGT ≤18-25mA

烙铁的可控硅
NXP  BT137

风量 旋钮

数码管下面压了一个 芯片,看不出来是什么型号

螺丝擦了擦,装回去。

变压器 30X55X65 毫米的

壳子装回去了

热风枪架,里面有磁铁

电源线  ,插头不 是铁的。

之前撸的松香和高温海绵,可以用上了

想用这玩意测测温度,发现显示的比焊台显示温度低一半,测不出来。

找来废板子,试试

预热 下200度

烙铁360度

融锡

风枪拆了一个芯片,烙铁拆个电容,

烙铁拆个电容不是很好搞,可能是穿孔双面板的原因,还是堆锡后才拆了下来。

拆一个排阻

拆下来了。

然后用风枪焊回去,

真难对准,芝麻大小的玩意,连锡了。

看淘宝里面那些带货的视频,涂抹点焊油,风枪吹吹 芯片就下来了,

自己搞起来没那么容易啊,

还得继续练手。

网友:
比买新的杂牌好太多了。

网友:
主板上的贴片算比较大的了比较好拆,你拆个手机主板看一下,那上面好多零件比芝麻还小,达到肉眼都看不见的程度了,下一步必须撸一台体视显微镜玩玩了。。。

网友:
两用的怎么都值了,谊华好歹也算比较便宜的正经牌子了

网友:
是铜变压器,你赚到了

网友:
焊台好,风水尺上面的字也吸引我。

网友:
谢谢分享。。。。100大洋,还是可以的,只是感觉变鸭器有点小。

网友:
拆解得很仔细
有的玩儿啦

网友A:
陛下难道还没风枪烙铁?两用的还是值的,看是不是旋转风吧,是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配件工艺对得起原装200块价格

网友:
卷尺不错,求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陛下难道还没风枪烙铁?两用的还是值的,看是不是旋转风吧,是就没问题了 ...

风枪前面螺旋出风口就是旋转风了

网友:
数调的温度设定麻烦些,我入手的是谊华878,无数显全手调的

网友:
看着还不错啊。热风枪气泵式和涡轮风扇式那种好用些?

网友:
这种二合一的焊台部分很鸡肋,66×28的铜芯变压器也就30W左右的功率~

网友:
的确要焊油效果才好

网友:
我手上的正是这个型号,立创220元,当时有50元券,也就是175元邮到手。
只拆过几个IC就一直在吃灰

网友:
100米双拼好便宜了

网友:
还数显的,值了

网友:
这个价算超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