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件r6220救砖

楼主(2020-11-23):
既然爱折腾就难免会有砖,今天网件的r6220路由器就变转了,无限重启,按复位键2和3灯交替闪,本来心想这下得用ttl刷了,网 上一搜有救砖软件,网件的都通用,只要不是硬件损坏就都可以用它来救砖。

第一步:准备环境

准备三个软件,nmrpflash.exe、WinPcap_4_1_3.exe和R6220-V1.1.0.92_1.0.1_BETA.img

nmrpflash.exe是救砖软件,WinPcap_4_1_3.exe是运行环境,R6220-V1.1.0.92_1.0.1_BETA.img是网件原厂的固件。这三个文件都 要放到硬盘任意盘的根目录比如D盘

第二步:设置网卡

网卡网卡ip地址设置成192.168.1.2,只要不是1就行。

子网掩码设置成255.255.255.0,其他的都空着。

第三步:运行程序

运行cmd进入dos平台

运行d:
进入d盘根目录

运行nmrpflash.exe -L
确定网卡编号,比如net3

运行nmrpflash.exe -i net3 -a 192.168.1.1 -f R6220-V1.1.0.92_1.0.1_BETA.img

这时不要着急,路由器要断电,接通电源后马上敲回车。

等待几分钟就可以了。

又刷回了X-wrt,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
还是华硕的救砖软件比较好用

网友A:
固件分享一下啊 老铁!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一般上编程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分享一下啊 老铁!

固件官方网站有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一般上编程器,方便

网件6220的编程器有点贵,软件解决比较便宜。我遇上两次6220变砖,都用这个刷回来的

网友(2022-03-21):
老铁,我的R6220 被搞得上电 电源灯不亮。插网线 对应网口灯会亮

尝试使用你这个方法无果

网友(2022-10-26):
救回来厉害了,我刷挂了一个WNR2000V3,D-link 615

网友(2024-12-22):
用到的文件能提供下吗?